[技术求助] 输出三态怎么实现?

楼主(2019-10-27):
系统是24V电压,MCU 根据协议输出24V /地/悬空  ,三种状态。现在想到的只能实现2种状态输出24V或地,这悬空怎能实现?

楼主:
有无三态的继电器?

网友A:
如果是信号电路用pmos控制上拉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信号电路用pmos控制上拉电阻就行了,

是信号状态,告诉对方处于3个状态里的哪个状态。可是用PMOS 怎么想不出怎么实现?下图能否实现呢?这样能实现悬空状态吗?

网友A:
两个mos都关闭就是悬空。悬空状态一般是用于硬件的,比如你要adc采集时,或数字输入。这个时候就要悬空了。
pmos 下面还要加电阻和二极管。当pmos导通时,就是24v高电平,0v低电平。当pmos关闭,高阻态和低电平。

网友A:
以前折腾过这个电路,用于检查pcb接插件是否短路。
A控制高电平,B控制低电平,C为端口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折腾过这个电路,用于检查pcb接插件是否短路。
A控制高电平,B控制低电平,C为端口输入
...

谢谢,参考下

网友B:
推挽方式, 上下管都关闭就是 第三态, 高阻

网友C(2019-12-13):
24V电压,MCU 根据协议输出24V /地/悬空  ,三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