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点火塞驱动

楼主(2019-10-27):
(无正文)

网友A:
是发热还是电火花?

网友A:
看样子不是电火花。那么是发热,给它通电流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不是电火花。那么是发热,给它通电流加热。

好像是通电加热的

网友B:
这东西从引线到头子,怎么看都不像耐高压的样子,说明不是火花塞,是电热丝吧。
电热丝嘛,速度慢,时间长,过一开关送合适的直流就可以了吧,没有点火参数,可以拿个可调限流电源,一点一点的加大电流,看电热丝亮度什么的,反正到一定热度,应该可以点燃你需要的气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东西从引线到头子,怎么看都不像耐高压的样子,说明不是火花塞,是电热丝吧。
电热丝嘛,速度慢,时间长 ...

有道理,不知道是直接通直流还是脉冲式的,它的阻值很小,没有几欧姆,直接通会不会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知道是直接通直流还是脉冲式的,它的阻值很小,没有几欧姆,直接通会不会短路 ...

就跟灯泡一样,冷态电阻小,发热了电阻就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跟灯泡一样,冷态电阻小,发热了电阻就变大了

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D:
看上去只是个高压导线,应该有个线圈控制点火的吧。

网友:
就是通电发热,可以看到烧红,有12V和24V的,根据汽车类型选择。
不用一直通电,点燃混合气后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