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输出型参数和输出型参数

楼主(2019-10-27):
输入型参数和输出型参数

1、函数为什么需要形参和返回值

(1)、函数名是一个符号,表示整个函数代码段的首地址,实质是一个指针常量,所以在程序中使用到函数名时都是

当地址用的,用来调用这个函数的。

(2)、函数体是函数的关键,由一对{}括起来的,包含很多句代码,函数体就是函数实际做的工作。

(3)、形参列表和返回值。形参是函数的输入部分,返回值是函数的输出部分。

(4)、其实如果没有形参列表和返回值,函数也能对数据进行加工,用全局变量即可。

(5)、全局变量传参最大的好处就是省略了函数传参的开销,所以效率要高一点,但是实战中用的最多的还是传参,

如果参数很多传参开销非常大,通常的做法是把很多参数打包成一个结构体,然后传结构体变量指针进去。

4、函数传参使用const

(1)、const一般用在函数参数列表中,用法是const int *p;(意思是指针变量p本身是可变的,而p指向的变量士不可变的)

5、在大部分代码中,返回值是不用来返回结果的,而是用来返回0或者负数,以此来辨别函数是否执行成功。

总结:函数传参如果用的是普通变量,不是指针的话,那肯定是输入型参数;如果传的是指针的话,那就有两种可能性了,

带有const的就表示是输入型参数,不带const的就表示输出型参数。

char *pstr = "linux"; //将字符串放在代码段,是不可更改的

char pstr[] = "linux";//这个就可以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