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函数指针与typedef

楼主(2019-10-27):
函数指针与typedef

1、函数指针的实质(还是指针变量)

(1)、函数指针的实质还是指针,还是指针变量。本身占4个字节(在32位系统中,所有的指针都是4个字节)

(2)、函数指针、数组指针、普通指针之间并没有本质区别,区别在于指针指向的东西不同。

(3)、函数的实质是一段代码,这一段代码在内存中是连续分布的(一个函数的大括号括起来的所有语句将来编译出来

生成的可执行程序是连续的),所以对于函数来说很关键的就是函数中第一句代码的地址,这个地址就是所谓的函数地址,

在C语言中用函数名这个符号来表示。

(4)、结合函数的性质,函数指针其实就是一个普通变量,这个普通变量的类型是函数指针变量类型,它的值就是某个

函数的地址(也就是它的函数名这个符号在编译器中对应的值)。

2、函数指针的书写和分析方法

(1)、C语言本身是强类型语言(每一个变量都有自己的类型),编译器可以帮我们做严格的类型检查。

(2)、所有的指针变量类型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写法不一样

普通变量指针:int *p;

数组指针:int (*p)[5];

函数指针:比较复杂,加入我们有个函数:void func(void);对应的函数指针就是:void (*p)(void);类型就是:

void (*)(void);

例:void func(void)

{

  printf();

}

int main(void)

{

  void (*pFunc)(void);

  pFunc = func;           //左边是一个函数指针变量,右边是一个函数名  pFunc = func;和pFunc = &func;一样

  pFunc();               //用函数指针来解引用以调用这个函数

}

3、函数名和数组名最大的区别就是:函数名做右值时加不加&效果和意义都是一样的;但是数组名做右值时加不加&意义就不一样。

4、int main(void)

{

int *p;

int a[5];

p = a;   //类型匹配,数组名做右值,代表的就是数组中首元素的首地址,类型就是int *,p也是int *

p = &a;  //类型不匹配,p是int *,而&a代表整个数组的地址,类型是 int (*)[5];数组指针

、、

int (*p1)[5];

p1 = &a;   ///这次类型就匹配了

return 0;

}

5、typedef关键字的用法

(1)、typedef是C语言中的一个关键字,作用是用来定义的(或者叫做重命名类型)。

(2)、C语言中的类型一共有两种:一种是编译器定义的原生类型(基础数据类型,如int、double之类的);第二种是

用户自定义类型,不是语言自带的,是程序员自己定义的(数组类型、结构体类型、函数类型等等)。

(3)、数组指针、指针数组、函数指针等都属于用户自定义类型。

(4)、有时候自定义类型太长了,用起来不方便,所以用typedef给它重命名一个短点的名字。

(5)、注意:typedef是给类型重命名,也就是说typedef加工出来的都是类型,而不是变量。

typedef char* (*pType)(char*, const char*);//这句话重命名了一种类型,这个新类型的名字叫做pType,类型

是char* (*)(char*, const 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