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菜鸟请教“STC15单片机小型系统板 使用方法

楼主(2019-10-27):
本人刚开始接触STC单片机,用Keil c51编译程序,stc-isp-15xx-v6.85p烧录单片机,初步学会一些最简单的编程。买了STC15单片机小型系统板,但不会用也没有资料,用ISP无法烧录改系统板。
怎样才可以把自己编写的程序烧录到系统板里面运行?改板如下图

请前辈赐教

网友A:
这个要自己慢慢钻研,了解MCU下载原理。
先插USB,开关处于关闭状态,点击PC上的下载,打开DEMO板的开关,给MCU供电,就可以下载了。
STC的下载,STC数据手册肯定有说明的,要看资料呀。

网友B(2019-12-13):
在用,还是挺好要用的。你可以在stc的软件里把它设置为仿真器,也可以作为普通单片机直接下载程序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