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专区]
【AC7811开发板试用活动】点亮led

楼主:
首先查看板子的原理图,看看板载的led是接在哪个gpio口,如下:

led接在PA0端口

下面进行程序编写

对GPIO的操作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就ok了。

首先是led的初始化,如下
#include "ac78xx_gpio.h"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 init gpio as output mode */
    GPIO_SetDir(PIN_LED, 1);
}
GPIO_SetDir(PIN_LED, 1);//设置PA0为输出

其中PIN_LED是宏定义:#define PIN_LED    GPIO_PA0

然后在main函数中调用GPIO_ResetPinBits(GPIO_PA0);操作PA0清零,点亮led灯,如下:

编译后就可以点亮led了。

网友A(2019-10-28):
这个也可以支持位带操作的喔

网友A:
可以在https://bbs.21ic.com/icview-2866108-1-1.html这个帖子下面留言参与活动,有奖品的喔。只要在帖子下面跟帖注明就行了

网友B:
点亮LED灯程序

网友C:
第一个程序几乎都是点亮一颗LED灯了

网友D:
都会从点亮 LED 开始

网友E:
用单片机来控制,最简单的就是点亮LED

网友:
点亮第一个LED

网友F:
只有真正把自己的led点亮,才能算真正的学会

网友G:
可以 较快的、较清晰的了解到一个处理器的程序结构

网友H:
工程文件呢?

网友I:
是官网的代码吗?

网友J:
可以直接调用库函数

网友E:
程序没有输入,有一个输出

网友B:
一般上手使用开发板,都要先点亮LED

网友C:
同软件工程的  hello world

网友J:
其他的操作就简单多了。

网友I:
这个开发板的资料怎么样?

网友H:
如果有工程文件学习一下。

网友F:
在点亮LED灯那个引脚使能

网友:
第一个工程:点亮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