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EVB板AD例程的问题

楼主(2019-10-27):
AD, ev, AC, dc, ADC
adc_scan_jqr_sw
我编译EVB板上面这个例程,结果出错。
我搜了一下,是这句:
EnableNvic(ADC_DAC_IRQn, IrqLevel3, TRUE);
请问高手,如何消除错误?谢谢!

网友A:
这个函数是在如下图的地方定义的,我试了一下好像编译没有错误,楼主看看是不是工程改了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是在如下图的地方定义的,我试了一下好像编译没有错误,楼主看看是不是工程改了什么
...

谢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函数是在如下图的地方定义的,我试了一下好像编译没有错误,楼主看看是不是工程改了什么
...

我确实编译通不过。重新解压也通不过。你能把工程传我一份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编译通不过。重新解压也通不过。你能把工程传我一份吗?谢谢

你的KEIL版本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确实编译通不过。重新解压也通不过。你能把工程传我一份吗?谢谢

L07x_SDK 的压缩包太大了,我好像上传不了,你可以按照如下操作,进入ftp,
【STEP1】打开【我的电脑】 ; 【STEP2】在地址栏输入地址 ftp://HdscCustomer:HdscGuest2019!@ftp.hdsc.com.cn/ 即可直接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KEIL版本是多少?

5.几,我也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07x_SDK 的压缩包太大了,我好像上传不了,你可以按照如下操作,进入ftp,
【STEP1】打开【我的电脑】 ; ...

我就是从那上面考的,编译通不过。

楼主:
我把__WEAK改为__weak 就好啦。

网友B:
到处都可以看到你发的贴,真厉害。水平高高的。

网友C: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D:
很不错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