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NA测“阻抗”

楼主(2019-10-28):
矢量网络分析仪其主要功能是测量端口网络的散射参数以及一系列的其它关联参数。对于单端口网络,主要测的就是其反射系数(或驻波比),当然也可以测量阻抗。

楼主:
之前,提到过了相关测量中非常重要的参考面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872906-1-2.html

楼主:
对于单端口网络,相关图示如下:

楼主:
下面,看看相关的“测量”:

注意上述电尺寸(或电长度)。

楼主:
当电尺寸很小时,可有上述近似等式。满足“电尺寸很小”,意味着线长相对很短频率相对很低

楼主:
如果电尺寸不是很小,那么近似条件就不成立,意味着必须考虑测量参考面,见如下图示:

网友A:
已知结果,凑答案,你绝对是一顶一高手!!!!!!!!!!!!!!!!

我估计你连校准是什么意思,都不懂的!!!还反复提醒人家什么叫“参考面”

楼主:
测量参考面的定标就是通过测量一组校准套件,然后据此建立一组参数。为保证参考面定标的准确性,要求校准套件的等效端接效果必须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接近理想,而这也是校准套件的价值所在。当然,相关电缆(含接头)也必须满足一定的标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参考面的定标就是通过测量一组校准套件,然后据此建立一组参数。为保证参考面定标的准确性,要求校准套 ...

既然知道参考面,那还装模做样推导那个公式干什么?????

光着身子勒腰带,多此一举!!

楼主:
对于一些特别专业的测试场合,除了标准的校准套件,还会有自定义的校准件,下面看一幅图片:

楼主:
这类测试系统的“附件”,甚至比测量“主机”(VNA)还昂贵。

楼主:
对于低频测量,通常的仪器就能胜任。而到了射频和微波段,要在一定的误差范围内准确测量,则需要采用满足相应标准的专业仪器(譬如专业的VNA)。此外,有了仪器还不够,必须能够按一定的规范操作,这样才能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性。

楼主:
最后,给个频谱表作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