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24v稳压?

楼主(2019-10-28):
整体电路由外部的24V电压输入供电,输入24V电压在18 ~32V 波动,现在要求电路输出24V电压精度在>1%。升压对18V有效,降压对32V电压有效,可对于既有高又有低的电压怎么稳定呢?知识有限,请教大家有无好的方法?谢谢,

楼主:
没人解答?

网友A:
输入18V ~ 32V,输出24V、2A。

下面电路不对,改为LM3488才可升压。

网友B:
有专门的 升降压 DCDC, 也可以用升压IC改成 升降压 的,变压器隔离稳压的也可以做到

网友C:
这个需要升降压来实现这个功能,可以参考TI的DCDC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输入18V ~ 32V,输出24V、2A。

下面是Altium Designer电路图文件:

TI上怎么说是同步降压芯片呀

网友E:
有这种开关电源芯片的。

楼主:
谢谢大家解答。接下来我得消化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TI上怎么说是同步降压芯片呀

他可能喝高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他可能喝高了。。。。

应该是,有妹子泡再喝多点也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18V ~ 32V,输出24V、2A。

下面电路不对,改为LM3488才可升压。

谢谢!能达到输出24V精度大于1%吗?这从哪里看?跟反馈电阻精度,电感值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