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差分信号接了屏蔽层后信号不对了?

楼主(2019-10-28):
有一个差分信号,通过50米的双绞屏蔽线后频率和波形都不对了,变成三角波,频率变成上百khz。如果不接两端的屏蔽层到机壳地信号就正常5khz,vpp=5v,好像是信号和屏蔽层的电容产生了自激,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该问题么?因为不接屏蔽层怕现场有干扰。

网友A:
50米线两端的设备可以不共地吗?什么样的差分信号,485,CAN?

网友B:
往往的电路寄生电容造成的

网友C:
屏蔽层单端接地,不要两端接地。

我以前就两端接地,屏蔽层有信号通过,效果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