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基于FPGA的通用传感器usb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9-10-28):
身为FPGA学习的小虾米,想要做一个FPGA的,将iic、rs484,和电压传感器接口统一为通用传感器usb接口,与FPGA连接,向FPGA传数据的系统,大佬们认为可行吗?难度大吗?是否必要?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顶一下自己,求大佬们解答!

网友A:
FPGA连接通用接口是都行的

网友A:
USB需要加个phy芯片   没看到直接自带的   除非是ZYNQ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需要加个phy芯片   没看到直接自带的   除非是ZYNQ

ZYNQ也得加phy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ZYNQ也得加phy啊。

是的   需要类似USB3320的芯片

网友C:
直接转到串口,外加FT232R或者CP2102等USB转串。比较方便。USB协议有点复杂,还是现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需要类似USB3320的芯片

想用ch341芯片 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转到串口,外加FT232R或者CP2102等USB转串。比较方便。USB协议有点复杂,还是现成的好 ...

谢谢,您的意思先统一为usb接口,再转换为串口,之后连到fpga上吗?

网友D:
ft2232  <--> fpga <-->  usbphy

这是usb sniffer的 结构呀,一般不需要这么用,参见 openvizsla 。

前两颗就行了。
ft2232能与fpga高速通讯,然后fpga与具体芯片联接

楼主(2020-07-21):
顶一下自己

网友E:
感觉您想做一个I2C,RS485 ,USB,电压传感接口,统一到USB接口的转换器件,我推荐一个FPGA,京微齐力的M7, 可以实现您的功能,支持2路I2C,3路UART,2路CAN,1路USB(多路需要外加Phy,一路的话内置有phy),1路以太网(需要外置Phy),I2C,UART,CAN,MAC都是IP core,支持随意扩展,可以根据I/O的情况以及速率要求而配置,如果是高要求参考标准接口的数量:

以上是选型表,可以看到支持USB2.0 OTG以及Phy.  如果需要更详细的资料,可以和我联系或者发邮件(QQ 1987261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