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使用maplab IDE报错 fixup overflow storing 0x805 in 2 bytes

楼主(2019-10-28):
最近在使用MPLBA IDE 编译工程时编译器提示了这个错误,只要使用新定义了一个变量就报错,不使用就没问题,想问下这是怎么造成的,万分感谢~

网友A:
你好歹要把你是如何写的,如何定义的变量贴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歹要把你是如何写的,如何定义的变量贴出来啊....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gBReturnAddCmd;
unsigned char         gBReturnErorr;

工程增加的代码
      #if 1
        else if(gBReturnAddCmd)
        {
                gBReturnAddCmd--;
                for(i=0;i<gBUartRxdLen;i++)
                {
                    buf        = gBUartRxdBuf;

                }

                buf[3] = Tab_FrameType[5];
                j = i-1;
                buf[j] = getFrameChecksum(buf,0,i);
                len = gBUartRxdLen;
        }
        #else
        else if(gBReturnErorr)
        {
                gBReturnErorr--;
                for(i=0;i<gBUartRxdLen;i++)
                {
                        buf        = gBUartRxdBuf;
                }
                buf[3] = Tab_FrameType[5];
                j = i-1;
                buf[j] = getFrameChecksum(buf,0,i);
                len = gBUartRxdLen;

        }
         #endif

这两个条件使用其中一个都没问题,一起增加到工程就报错,是不是BLANK的问题?

楼主:
没有哪位大哥知道吗

网友A:
                for(i=0;i<gBUartRxdLen;i++)
                {
                    buf        = gBUartRxdBuf;

                }
这个buf定义的是什么???
另外这个for体内的语句是干啥的?只是赋地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gBReturnAddCmd;
unsigned char         gBReturnErorr;

C语言不理bank的, 编译器会自动帮你操作的..
除非你定义很大的一个数组..

网友B:
你这个错误没发全吧, 发全了看看,最好截个图

楼主:
已经解决了,还是得看英文文档啊

网友C:
是的,翻译的过程可能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