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直流马达 堵转过流保护电路

楼主:
各位大侠:  我的直流马达是5V 1200MA 的, 用TC118芯片驱动,由于结构上无法做行程开关,MCU发数据给驱动芯片,马达的转动状态无法反馈给MCU, 马盘也没空间加, 在网上找了很多资料,说当马达堵转的时候电流会增大,如何设计电路,把马达堵转的状态反馈给MCU(muc有AD口)能用AD做法做好,  马达电流大于500-800ma判读为:堵转。 目前设计的图纸如下:求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A(点评):
R10换成0.1Ω就可採样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更换 0.1R 直接把采样电流反馈到MCU吗?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T叔说的对,直接采样这里即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0.1Ω堵转吋有0.1v压降,看看你的A/D能检测到了吗,不行换0.2Ω

楼主(点评):
回复 楼主: 是的, 采样电流反馈的到MCU,用ADC来调

网友C(2019-10-28):
你这类问题:解决方式一分为二。
1、解决堵转的时候别烧坏芯片或mos。这个对时间要求比较高。不能用adc。所谓短路保护。
2、你所的堵转,电流500-800,这个算过流保护,用adc是可以的。
看了你的芯片,上面有过热保护,如果短暂堵转,芯片不烧。
r10的电压进adc去判断,是没有问题的。就加个rc电路和稳压二极管。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类问题:解决方式一分为二。
1、解决堵转的时候别烧坏芯片或mos。这个对时间要求比较高。不能用adc。所 ...

驱动芯片最大电流可以提供1.8A,  峰值2.5,A   电路怎么接?,能帮忙画个简单的草图吗?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驱动芯片最大电流可以提供1.8A,  峰值2.5,A   电路怎么接?,能帮忙画个简单的草图吗?多谢了 ...

首先做试验,看看电机堵转,芯片能抗多少时间,如果能抗1s,就直接把r10 的电压通过rc进入单片机。用adc来判断,堵转。
如果堵转,芯片立即烧毁,需要搭建硬件防短路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做试验,看看电机堵转,芯片能抗多少时间,如果能抗1s,就直接把r10 的电压通过rc进入单片机。用adc ...

测试过了, 堵死:不会烧驱动, 但我这边软件说ADC检测电压太低,估计要加运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 堵死:不会烧驱动, 但我这边软件说ADC检测电压太低,估计要加运放
...

500mA*0.1Ω=50mV。 一般10位ADC,5V采样,5000/1024≈5mV每bit。
50mv已经有数据10了,还不能判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 堵死:不会烧驱动, 但我这边软件说ADC检测电压太低,估计要加运放
...

不烧简单。
1、软件方面,看看单片机内部是不是有基准,把单片机adc vref选到内部的,通常低于5v。这样adc采集的值稍微大点,能用就凑合着用。省的改电路了。
2、硬件方面,堵死不烧。加运放就加吧。
3、量量电机线圈的电阻,看看采样电阻能不能再加点。看了你的堵转电流是0.86,电压5v,推测电阻在5.8欧左右,取5%为0.3欧左右,功耗0.2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烧简单。
1、软件方面,看看单片机内部是不是有基准,把单片机adc vref选到内部的,通常低于5v。这样ad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0mA*0.1Ω=50mV。 一般10位ADC,5V采样,5000/1024≈5mV每bit。
50mv已经有数据10了,还不能判断? ...

谢谢,软件说可以了,

网友E:
不晓得用自恢复保险可否,简单粗暴可靠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晓得用自恢复保险可否,简单粗暴可靠

要检测位置,靠堵转来判断,自恢复保险丝没用

网友G(2024-06-19):
引用 楼主:
测试过了, 堵死:不会烧驱动, 但我这边软件说ADC检测电压太低,估计要加运放
...

最后怎么解决,我这边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可以发一下这块原理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