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化学传感器测量电路疑问

楼主(2019-10-28):
下图为常见三极电化学传感器测量电路:
在学习该电路时有以为疑问,望大家帮忙解答,先谢谢您们了!
1:图中圈中的 R1 R2 C4(有的电路还会有C3),它们在此电路中分别起什么作用?

2:此电路中要保持RE 和 WE 间的恒电位,电路的具体工作过程是怎样的?
     我目前理解是:
     当传感器工作时,若WE电位升高,RE也相应升高,RE为U2-A反相输入,故U2-A输出电位降低,即CE端电位降低
                               若WE电位降低  ,RE也相应降低  ,RE为U2-A反相输入,故U2-A输出电位升高,即CE端电位升高。

3:传感器在检到气体时,所产生的检测电流,在此电路中的流通路径(传感器外部电流路径)是怎样的?

  @zyj9490 @maychang  特意请二位元老帮忙,麻烦您们了!

xch
@zyj9490 :sb一个,燃料电池 变成原电池
xch
@972140 :这点我不如你。向你学习。
@xch :二位前辈就事论事,别伤和气
@xch ,连原电池反应机理的也不懂的,在误导后生,还咀臭。论坛皆知。
xch
@zyj9490 :你这蠢货,连电工知识都没有说对.还"RE电位的恒定".要多蠢的猪才能得出这个结论?
笑而不语原电池论述得真够可以的。学电子的去论述电化学专业知识。
@xch :嗯,多谢指点! 成长是个累积过程,从易到难,一步步攀登
xch
CE 补偿电荷注入端, RE 电荷参考输出端, 其实RE与CE电极一回事只是电荷比不同. WE 是工作电荷输出端. CE注入电荷补偿刚好RE损失的电荷使得 VRE-VWE =0; 否则,U2 pin2 累积电荷会使得U2-A 输出补偿电荷将RE电极损失电荷弥补回来. 你得了解传感器,而不是去理解这小儿科的电路.

网友A:
针对第一点,是为了反馈回路稳定(不自激)设定的,提供零点相位校正。
针对第二点,是为了提供共模电压,此糸统是单电源糸统,因此WE静态电位设定在VREF,RE也设定在VREF,通过运放的虚短原理,能推出来,RE电位的恒定通过U2-A负反馈实现的,同理,WE的电位恒定是通过U2-B实现的,不考量检测电流引发的R4电压变化。
针对第三点,电流的方向,是传感器的性质决定的,就是WE产生的化学反应,氧化反应,得电子,电流进去,还原反应,失电子,电流流出。要看具体的传感器原理。此传感器的零偏压就能输出电流的,传感器,跟WE的材质有关,催化机理有关,

@zyj9490 :高人,现在搞懂部分,还有部分不太明白
@972140 :搞定了吗?
再回看您的回复,受教了!您非常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第一点,是为了反馈回路稳定(不自激)设定的,提供零点相位校正。
针对第二点,是为了提供共模电压, ...

谢谢您的回复和帮助;
看了还是不太明白,个人基础太差,再详问一些,麻烦有空帮忙解答。

针对第一点,是为了反馈回路稳定(不自激)设定的,提供零点相位校正。
再问:  图中电路中,运放U2-A为什么有可能会产生自激?我目前不能明显看出产生自激的条件

针对第二点,是为了提供共模电压,此糸统是单电源糸统,因此WE静态电位设定在VREF,RE也设定在VREF,通
过运放的虚短原理,能推出来,RE电位的恒定通过U2-A负反馈实现的,同理,WE的电位恒定是通过U2-B实
现的,不考量检测电流引发的R4电压变化。
再问: 依您上面所言,上电路中,在传感器工作时,RE 和 WE两极之间的电位其实有轻微的压差,对吗?

针对第三点,电流的方向,是传感器的性质决定的,就是WE产生的化学反应,氧化反应,得电子,电流进去,还原反应,失电子,电流流出。要看具体的传感器原理。此传感器的零偏压就能输出电流的,传感器,
跟WE的材质有关,催化机理有关,
再问:上图取自ADI电化学传感器手册,图中是个一氧化碳检测传感器,检到一氧化碳时,WE工作极是发生氧化反应,是失电子吗?这些电子通过外电路的哪些路径迁移到CE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和帮助;
看了还是不太明白,个人基础太差,再详问一些,麻烦有空帮忙解答。

第一点,传感器本身是个容性负载,易自激。因此反馈回路上加超前电容进行校正,环路增益函数来求证。
第二点,认同你的观点,工作点是不需要偏压的。从电路上看。原创设计者的意图。
第三点,CO是还原性气体,CO分子失去电子(氧化反应),WE得到电子,通过外部环路流到CE。CE进行的还原反应,因此电流(非电子)从外部进入WE,从CE流出电流。相当于一个负电流,流进SINK电流。(从电池学原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传感器本身是个容性负载,易自激。因此反馈回路上加超前电容进行校正,环路增益函数来求证。
第 ...

非常感谢您!通过您的耐心解答,又加强了对电化学调理电路的认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点,传感器本身是个容性负载,易自激。因此反馈回路上加超前电容进行校正,环路增益函数来求证。
第 ...

@zyj9490,@xukun977
前辈,您好!
昨天和今天一直在消化您回复和相关电化学资料,目前还有一些疑问要请教:
1:此电路是三极CO传感器测量CO电路,按您回复第三点和应用手册,测量电路检测到CO工作时,WE端流
     入电流,CE端流出电流,这点是无疑的。
     那么在传感器检测到CO工作时,从电荷转移角度理解,传感器内部WE极是不是聚集负电荷,对应的内
     部CE极聚集正电荷,故CE端电位上升,WE端电位下降,在CE电位高,WE端电位低,形成压差,从而产
     了从CE极流经外电路到WE极的电流。(和电池工作原理类似)     我这个理解决是否正确?如哪里不对请帮忙指点。

2:假如我第1点理解正确,那么我对ADI应用手册中的这点就感觉矛盾,手册说,CO传感器在检测到CO时工
     作时,CE极电位要比WE极电位低,但第一点中我的理解决是,WE极电位比CE低。
     对于手册中这一说法如何理解?

3:对于CO传感器在工作时,传感器RE和WE之间电压如何动态保持恒定电位还是不理解透彻,您能否从WE极电位变化,WE电位的变化如何通过RE极反馈到运放输入,这几个角度帮忙分析吗?
     我现在只能理解到,CO传感器检到CO时,WE得电子时电位降低,但不知道WE电位降低时,RE电位怎么变化,CE电位怎么变化。

     期望前辈能帮忙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xukun977
前辈,您好!
昨天和今天一直在消化您回复和相关电化学资料,目前还有一些疑问要请 ...

你见过化学电池吗?如5#电池,炭极是作为正电极,铝极作为负电极,铝电极是失去电子的,从电池内部来看,电流就是从负极流向正极,从而放出从化学能转换为电能的过程。这就是原电池的特质。不要从被动电路来分析原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见过化学电池吗?如5#电池,炭极是作为正电极,铝极作为负电极,铝电极是失去电子的,从电池内部来看, ...

嗯,多谢回复,电池工作时,电流在外电路是从正极到负极,内部电流是负到正极,这个理解;前辈说的电化学传感器在外电路作用下,工作时和电池不一样吧?但差在哪里弄不明白
但上面三点,比电池复杂了,就难搞明白,前辈能否一条一条帮忙指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xukun977
前辈,您好!
昨天和今天一直在消化您回复和相关电化学资料,目前还有一些疑问要请 ...

电何遇到电压源,什么也被吸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何遇到电压源,什么也被吸收,

在传感器的哪个极会吸收?您的意思,在此电路中,CO传感器,不存在我所想的“CE极聚集正电荷,WE聚集负电荷,从而形成CE电位高,WE电位低的压差”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xukun977
前辈,您好!
昨天和今天一直在消化您回复和相关电化学资料,目前还有一些疑问要请 ...

第一种想法是对的,也不对,对的意思,电何堆积,势必造成不能原电池反应,看成一个势能而已,必须要有一个放电回路,不能让其累积,如外部加一个负电压源,来中和这部电何,因此,外部特性的电位状态,是通过外部电路实现的,没有回路的电化学(电流输出型的)必须要有回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传感器的哪个极会吸收?您的意思,在此电路中,CO传感器,不存在我所想的“CE极聚集正电荷,WE聚集负电 ...

不存在。此非电压型传感 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此非电压型传感 器。

嗯,多谢!真的很感谢您!!!
那第一二点我先暂时放一放,稍后消化;
再麻烦您解答第三点,WE端电位变化时,RE端,CE端电位是怎么变化的?比如WE端电位降低时,RE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多谢回复,电池工作时,电流在外电路是从正极到负极,内部电流是负到正极,这个理解;前辈说的电化学 ...

你理解光电池的效应吗?光生电流就是K极流到A极的,在空载下,应有一个A+,K-的状态,此时达到平黎后,净电迁移是没有了。但可以通过外部电路放电荷,因此二者零电压也能有光生电流,反向电压也有光生电流,道理是一样的。在外部电路强烈干预下,传感器的外部电压与电流没有必然的关糸,电流(光生电流或原电池电流)跟外部因素有关糸(光强度,或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理解光电池的效应吗?光生电流就是K极流到A极的,在空载下,应有一个A+,K-的状态,此时达到平黎后,净 ...

目前不了解光电池,我会稍后去了解光电池,消化您所讲的;
再麻烦您解答第三点,WE端电位变化时,RE端,CE端电位是怎么变化的?比如WE端电位降低时,RE是怎么变化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不了解光电池,我会稍后去了解光电池,消化您所讲的;
再麻烦您解答第三点,WE端电位变化时,RE端,C ...

WE电位下降,也会影 响RE下降,导致CE电位上升,导致RE上升,这是动态平行的过程。WE的电位更多是被后续电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WE电位下降,也会影 响RE下降,导致CE电位上升,导致RE上升,这是动态平行的过程。WE的电位更多是被后续 ...

多谢您及时回复:
1: WE电位下降,为什么RE的电位也会跟着下降?
2: 在无CO情况下,传感器内部平衡后WE的电位由运放电路控制等于Vref, 在检测到CO后,WE电位会有轻微变化,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及时回复:
1: WE电位下降,为什么RE的电位也会跟着下降?
2: 在无CO情况下,传感器内部平衡后WE ...

这就要看传感 器的内部了,一般二者之间有阻 性传导吧。太专业的问题交给搞传感器的人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您及时回复:
1: WE电位下降,为什么RE的电位也会跟着下降?
2: 在无CO情况下,传感器内部平衡后WE ...

有啊,前面不是有个小电阻吗,产生的信号电流肯定此电阻产生电压,负极电位已固定了,(虚短原理)。那只能变化WE端了,其实这个电阻不要也可以的,本身是个IV电路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啊,前面不是有个小电阻吗,产生的信号电流肯定此电阻产生电压,负极电位已固定了,(虚短原理)。那只 ...

嗯,多谢前辈

网友B(2020-01-16):
引用 网友A:
针对第一点,是为了反馈回路稳定(不自激)设定的,提供零点相位校正。
针对第二点,是为了提供共模电压, ...

前辈你好,请问下,我按照这个经典电路 做了一个偏压电化学的电路,实测中发现传感器再通入气体后,ADC的值会上升到一定阶段后,后面又下降一些,再上升,后又下降。如此循环,请问是你说的过激引起的吗?我可以把电路发给你邮箱帮忙看看,多谢!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帮忙答疑下我的问题,多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前辈你好,请问下,我按照这个经典电路 做了一个偏压电化学的电路,实测中发现传感器再通入气体后,ADC的 ...

有自激可能,运放输出波图测下。U2A,U2B,要调正C5或C3,C4

楼主(2020-06-22):
引用 网友A:
针对第一点,是为了反馈回路稳定(不自激)设定的,提供零点相位校正。
针对第二点,是为了提供共模电压, ...

@zyj9490 ,高人,您好!再看您的回复,我加深了对电化学传感器的理解!
在这里再问您一点,对于第一点:“为了反馈回路稳定,提供零点相位校正;” 我最近也一直在学习运放稳定性这块的知识,但对这个电路不知如何下手去定性分性,这个运放电路的环路补偿,能帮忙结合这个电路,定性分析U2-A这个运放电路的补偿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zyj9490 ,高人,您好!再看您的回复,我加深了对电化学传感器的理解!
在这里再问您一点,对于第一点: ...

电化学池对U2A说,就是一个容性负载,就会产生滞后效应。因此需要超前效应来消除。反馈电容怎么选型,一是不断测试,用大电容开始,二是电化学池的等效电路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化学池对U2A说,就是一个容性负载,就会产生滞后效应。因此需要超前效应来消除。反馈电容怎么选型,一是 ...

高人,有空能帮忙画个U2A周边电路的等效示意图吗?包括电化学传感器的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