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710怎么调成灰度图?

楼主(2019-10-28):
如题,OV2710该怎么调成输出灰度图,或者说黑白图。谢谢。

网友A:
配置一下color bar寄存器   直接就输出彩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置一下color bar寄存器   直接就输出彩色的

好的,谢谢。不过我是需要输出灰度图,最后在dsp里没做demosaic就可以得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不过我是需要输出灰度图,最后在dsp里没做demosaic就可以得到。 ...

OV5640里面有配置灰度图的

网友B:
直接配置colorbar这个寄存器就可以吧,好像可以出彩色的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