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如何将采集的数据自动提取成excel

楼主(2019-10-28):
通过STM32采集了几千个数据,如何将数据自动转换成excel

楼主:
可以通过DMA 串口将数据输出到电脑上,如何将数据自动装在到excel中呢?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其实有个简单办法。excel有个XML格式文件。您可以随便新建一个excel文件,输入一些信息,另存为xml格式。打开文件,您就会发现里面是有规律的纯文本。您只需要在单片机里生成这种格式的文本文件,后缀名改为xls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有个简单办法。excel有个XML格式文件。您可以随便新建一个excel文件,输入一些信息,另存为xml ...

谢谢你~

网友B:
excel有VBA功能,任何软件都可以调用,直接输送到EXCEL。包括制表,画图全部可以搞定,就象你人在操作EXCEL一样。

唯一的,就是你要熟悉如何在其他软件中例如VC,VB,C#中调用EXCEL的VBA。这种通讯机制叫DCOM。从WINDOWS一出来就支持的。

网友C:
用labview ,一周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