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月晒板卡】LED灯测试

楼主(2019-10-28):
感谢Microchip公司赠送的“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板子,它做工精细,小巧玲珑:
目前这种“口香糖”式的小板很受欢迎,特别在创客圈中,是一种趋势。例如Arduino近期发布的几块小板也都是这种样式的:

Atmel studio在今年10月份进行了一次更新,目前最新的版本号是7.0.2389。若电脑中安装了atmel studio的旧版本,是可以通过“Help/Check for Updates”在线升级的。由于atmel studio软件是国外的产品,国内的网络支持也不太好,等待近1个小时不见进度。对于这种情况,取消升级,再卸载atmel studio,然后用迅雷从官网直接下载最新版的offline installer
迅雷5分钟左右就下载完毕了。
正确安装软件后,打开软件,再将ATmega4809 Curiosity Nano”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这时,AtmelStudio会自动识别板子:
同时,若右击“我的电脑”,选择“设备管理器”,会发现有三项与AS7Nano板子有关:
上图第一个红方框应该是板载调试器相关的,第二个红方框(带个黄色的感叹号)不知道做什么用,第三个红方框显然表示板子生成的虚拟串口号。
接着看看Nano小板的板载资源有哪些:
·板载ATmega4809-MFR单片机。
·板载一个用户黄色LED灯。
·板载一个用户机械按键。
·板载一个32.768 kHz时钟晶振。
·板载调试器功能:
      可用于AS7MPLABX的板卡识别;
      一个绿色的电源灯,一个状态灯;
      烧录和调试;
      可生成虚拟串口;
      两个逻辑分析器通道;
·USB供电。
·对目标芯片的可调电压功能:
      通过板载调试器控制MIC5353的输出电压;
      根据USB供电电压,MIC5353的输出电压范围为1.8-5.1V
      MIC5353 500mA最大输出电流;

Nano小板的主控芯片是ATmega4809-MFR,这款单片机与Arduino最近推出的“Arduino UNO WiFi Rev2”的主控芯片一样:
由于Nano小板板载调试器芯片是ATSAMD21,它是一颗CM0内核的ARM,而Arduino UNO WiFi Rev2的下载芯片是ATmega16U2,故无法将Nano小板刷成Arduino

对于新入手的一块开发板,怎样入门呢?AS7有智能识别功能,应首先从它的用户手册入手(官方手册、文档、参考笔记是最权威的资料):
点开这个用户手册,需要认真阅读,克服对英文文档的畏难情绪。对于不同的开发板,Atmel的用户手册撰写格式差别不大,若之前读过几款Atmel小板的用户手册,再看这个Nano小板的手册就轻车熟路了。

下面就从最基础的点灯开始吧。
点击下图红方框所示的A|S”:
这时,会自动启动浏览器,打开网页:
先点击上图红方框所示的BROWSE EXAMPLES”,看看有没有专门针对这款小板设计的学习例程:
从上图可见,只有针对ATmega4809 Xplained Pro”设计的例程。不妨事,点击上图网页右上角的“Return To Front Page”:
退回到“A|S”的启始界面,点击“CREATE NEW PROJECT”按钮,手动创建工程。在打开的创建工程页面中,先在过滤框中输入“4809”,选择主控芯片:
在主控芯片选中状态下(即主控芯片处于浅蓝色背景),点击上图右下角的CREATE NEW PROJECT”按钮,这时,会打开配置页面:
上图所示的①可为单片机添加中间层和驱动层代码,简单的点灯就不需要了,不用添加。②可以查看工程整体配置资源,不用修改。③是一些底层控制字配置,都保持默认即可。④用于工程命名,例如命名为“test”:

接着点击页面左侧的PINMUX”,根据Nano小板的原理图:
按下图所示的顺序,将PF5引脚重命名为“LED”,并配置成数字输出功能引脚,初始电平为High

其余的保持默认配置,点击下图所示的EXPORT PROJECT”:

接着,在弹出的页面中点击DOWNLOAD PACK”即可下载工程:

下载的工程如下图所示:

好了,接着点击AS7软件的File下拉菜单,选择:

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Browse”按钮,将目标定位到保存的“test.atzip”文件,其余保持默认,点击“OK”:

这样,就会在AS7软件界面的侧边栏生成一个树形目录,双击main.c文件,打开它:

打开main.c文件后,可看到一个代码框架:

刚才重命名的PF5引脚,即LED在哪里呢?别捉急,点开树形目录的“src”,发现有一个如下图所示的文件:

点开该文件,原来LED的驱动函数在这里放着:

LED_set_level()函数即可设置PF5引脚上的电平。回到main.c文件,点灯测试代码为:

编译下载后,LED灯正常闪烁:
其实Atmel的生态还是挺不错的,芯片皮实,工具好用,资料详细,感谢microchip公司举办的活动。

网友A:
这是我见过的最细致的分享贴, 即使看起来不值一提或者没必要提的地方, 楼主都写得很仔细,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见过的最细致的分享贴, 即使看起来没不值一提或者没必要提的地方, 楼主都写得很仔细, 赞一个 ...

感谢您的鼓励,祝愿microchip活动越办越好、更多人参与。

网友B:
写的非常棒!!特别是开始下载那个IDE的操作出神入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非常棒!!特别是开始下载那个IDE的操作出神入化啊!!!

网友C:
极其详细,看出楼主用心了

网友:
总有新气象。

网友D:
ATmega4809性能怎么样

网友E:
ATmega4809系列有更大的存储容量和更多的引脚数

网友F:
有教程吗?

网友G:
ATmega4809开发板的测试活动?

网友H:
设有板载嵌入式调试器?

网友I:
内部带有48K的Flash,6KB的SRAM

网友J:
这个板子怎么下载呢?

网友H:
无需外部工具?

网友D:
最新推出的一款评估atmega4809 avr微控制器

网友G:
灵活的低功耗架构

网友E:
是tinyAVR系列的扩展。

网友K: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

网友J:
怎么申请的呢?

网友L:
做工确实精细呢。

网友I:
最高频率可达20MHz

楼主:
在microchip主页的搜索栏搜索ATmega4809,打开ATmega4809的资源页面,其中有很好的入门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G:
ATmega4809开发板的测试活动?

是Microchip开发板月月送活动,见置顶帖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有板载嵌入式调试器?

这款板子有一个板载调试器nEDBG,可对ATmega4809进行单步调试、串口打印输出等基本debug功能,还可利用Atmel Studio自带的Data Visulaizer工具,进行虚拟示波器波形查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板子怎么下载呢?

用一条普通的手机USB充电线连接板子和电脑的USB口即可下载程序,无需额外供电与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无需外部工具?

不需要额外工具,自带调试器。

楼主:
引用 网友J:
怎么申请的呢?

见置顶帖

网友M:
是的这种板子很不错,好携带收藏。

网友N:
Arduino 也在用MEGA4809做新的板子, 比如Arduino Uno, ARduino Uno with Wifi...

网友O:
这个是申请的开发板吗?

网友P:
资料都有吗?

网友Q:
入门都点亮一个LED

网友R:
硬件怎么接

网友S:
点亮LED灯很简单

网友T:
一个小程序,供参考

网友U:
非常详细的资料呢

网友V:
可以做arduino吗?

网友S:
控制IO口直接送“0”(共阳极)或者“1”(共阴极)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P:
后期学习一下吧

网友R:
初始状态led呢?

网友Q:
IO操作熟悉了就行了。

网友W:
以后申请看看怎么样

网友X:
能够修改BootLoader吗?

网友O:
板子真的非常精巧。

网友U:
感谢分享的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