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贴片二极管怎么看型号

楼主(2019-10-28):
  国产贴片二极管的型号命名由5部分组成,如图1-1所示。
  贴片二极管怎么看型号
  第一部分用数字“2”表示二极管,第二部分用字母表示材料和极性,第三部分用字母表示类型,第四部分用数字表示序号,第五部分用字母表示规格。
  晶体二极管型号的意义见表2-1。例如,2CPIO为N型硅材料普通二极管,2C255A为N型硅材料整流二极管,2DWI为P型硅材料稳压二极管。
  贴片二极管怎么看型号
  表2-1:
  贴片二极管的标识与辨别
  1.型号标注与极性辫别
  贴片二极管的型号标注有字母、数字代码或字母+数字代码标注法和颜色(代码)标识法两种,如印字“A3”的电气参数如下:PD =0.15W;IF=0.1A;VB=80V;Trr=4ns。颜色标注法,则主要由负极侧标注的颜色查得型号,再由型号查出参数值。
  贴片二极管的极性辨别方法:玻璃管状贴片二极管,红色一端为正极,黑色一端为负极;矩形贴片二极管,有白色横线一端为负极。
  2.好坏测量
  正常的贴片二极管,在路测量,正向电阻小,反向电阻大,且两者有明显的阻值差异。脱开电路,若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正向电阻约为3kΩ,反向电阻为数百千欧姆或无穷大;若用数字万用表的二极管挡测量,正向电压降为0.3~0.6V,反向电压降为无穷大。
  3.在线辫别
  在电路板上,贴片二极管的元件位号一般以字母D打头,如D1、D2等,或VD,如VD1、VD2等;或DD,如DD1、DD2等。若要对外形相近的贴片电阻或电容进行区分,可用万用表测量,若其正、反向电阻值不同,可确定该元件是贴片二极管。
  BAW56LT1G www.dzsc.com/ic-detail/9_10119.html技术参数
  品牌:ON
  型号:BAW56LT1G
  批号:1436
  封装:SOT23-3
  数量:10825
  制造商:ON Semiconductor
  产品种类:二极管 - 通用,功率,开关
  RoHS:是
  产品:Switching Diodes
  安装风格:SMD/SMT
  封装 / 箱体:SOT-23-3
  峰值反向电压:70 V
  最大浪涌电流:4 A
  If - 正向电流:200 mA
  配置:Dual
  恢复时间:6 ns
  Vf - 正向电压:1.25 V
  Ir - 反向电流 :2.4 uA
  最小工作温度:- 55 C
  最大工作温度:+ 150 C
  系列:BAW56L
  封装:Cut Tape
  封装:MouseReel
  封装:Reel
  高度:0.94 mm
  长度:2.9 mm
  类型:Switching Diode
  宽度:1.3 mm
  商标:ON Semiconductor
  产品类型:Diodes - General Purpose, Power, Switching工厂包装数量:3000子类别:Diodes & Rectifiers单位重量:30 mg

网友A:
还真没研究过。

网友B:
从来没买过国标型号的二极管。。。

网友C:
市面上的二极管基本都可以百度到吧

网友D:
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E:
非常不错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