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单片机位数和ADC位数是否存在关联?

楼主(2019-10-28):
单片机位数和ADC位数是否存在关联?ADC位数会影响采样的精度,单片机的位数主要影响那些参数

网友A:
MCU内置的ADC都是一个独立的模块,是内置8bit的还是10bit的还是12bit的要看这款MCU被原厂PM定义之初是针对什么应用。

网友B:
没有必然联系的。

网友C:
单片机位数和ADC位数无关。
单片机的位数有哪些影响一两句话说不清楚,可以这样说,如果你用汇编的话程序的编写会有较多差异,否则不用关心,编译器都已经帮你处理了,只需要知道不同位数的单片机对不同位数的数据类型处理速度有差异就可以了,例如32位的int型相加,在32位MCU上只需要一条指令就可以完成,而在8位MCU上需要多条。总结起来就是处理速度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内置的ADC都是一个独立的模块,是内置8bit的还是10bit的还是12bit的要看这款MCU被原厂PM定义之初是针对 ...

数据总线是16位的  而单片机是8位机  这是什么操作

tyw
分高低二字节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