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CBT6 CAN0发送问题

楼主(2019-10-28):
只使用了can0通道,在正常工作模式下,接收正常,发送一直发不出去,显示“显性位错误”,回环模式可以正常工作。下面是初始化程序:

void can_config(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0};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Init={0};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deinit(CAN0);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can_parameter);

        can_debug_freeze_disable(CAN0);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EN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can_parameter.resync_jump_width = CAN_BT_SJW_1TQ;
        can_parameter.prescaler = 20;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1 = CAN_BT_BS1_2TQ;
        can_parameter.time_segment_2 = CAN_BT_BS2_3TQ;
        can_init(CAN0,&can_parameter);

        can_filterInit.filter_number = 0;
        can_filterInit.filter_mode = CAN_FILTERMODE_MASK;
        can_filterInit.filter_bits = CAN_FILTERBITS_32BIT;
        can_filterInit.filter_list_high =0x0000;
        can_filterInit.filter_list_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filter_mask_high = 0x0000;
        can_filterInit.filter_mask_low = 0x0000;
        can_filterInit.filter_fifo_number = CAN_FIFO0;
        can_filterInit.filter_enable = ENABLE;
        can_filter_init(&can_filterInit);

        g_transmit_message.tx_efid = 0x01;
        g_transmit_message.tx_sfid = CAN0_ID;
        g_transmit_message.tx_dlen = 4;
        g_transmit_message.tx_ff = CAN_FF_STANDARD;
        g_transmit_message.tx_ft = CAN_FT_DATA;
}

/*        监测寄存器        */
uint32_t can_ctl,can_stat,can_tstat,tmi0,tmi1,tmi2,tmp0,tmp1,tmp2,data0,data1,can_err,mailbox_num,bt;
uint32_t num=0;

void can_test(void)
{
        uint8_t transmit_mailbox=0;
        uint32_t timeout = 0xffff;
        num++;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0] = 0x1;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1] = 0x2;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2] = 0x3;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3] = 0x4;

        /* transmit message */
        transmit_mailbox=can_message_transmit(CAN0, &g_transmit_message);

        while((CAN_TRANSMIT_OK != can_transmit_states(CAN0, transmit_mailbox)) && (0 != timeout)){
                        timeout--;
        }
        timeout = 0xFFFF;
        while((can_receive_message_length_get(CAN0, CAN_FIFO0) < 1) && (0 != timeout)){
        timeout--;
  }

  can_message_receive(CAN0, CAN_FIFO0, &g_receive_message);

        printf("times:%d \n",num);
        printf("theTXmsg:%x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0]);
        printf("theTXmsg:%x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1]);
        printf("theTXmsg:%x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2]);
        printf("theTXmsg:%x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3]);

        printf("\nCAN_ID:%x ",g_receive_message.rx_sfid);
        printf("theRXmsg:%x ",g_receive_message.rx_data[0]);
        printf("theRXmsg:%x ",g_receive_message.rx_data[1]);
        printf("theRXmsg:%x ",g_receive_message.rx_data[2]);
        printf("theRXmsg:%x ",g_receive_message.rx_data[3]);
        printf("\n\n");

#ifdef ENABLE_MONITOR

        mailbox_num=transmit_mailbox;
        can_ctl=CAN_CTL(CAN0);
        can_stat=CAN_STAT(CAN0);
        can_tstat=CAN_TSTAT(CAN0);
        can_err=CAN_ERR(CAN0);

        tmi0=CAN_TMI0(CAN0);
        tmi1=CAN_TMI1(CAN0);
        tmi2=CAN_TMI2(CAN0);

        tmp0=CAN_TMP0(CAN0);
        tmp1=CAN_TMP1(CAN0);
        tmp2=CAN_TMP2(CAN0);

        bt=        CAN_BT(CAN0);
#endif

网友A:
楼主,我用过GD32E103 的CAN1 , 你按照库文件里的EXZAMPLE去看发送,我试过可以发送和接收的。(接收端的CAN波特率要配置一致,前期先不要设置过滤ID号  避免被硬件过滤)。
E系列库函数做的比较好的就是,你的CAN波特率不像F系列哪样,需要自己计算ts1 ts2.   直接调用一个函数
void CAN_Configuration(void)
{
        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deinit(CAN1);

  /* initialize CAN parameters */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数值虽然是DISABLE 但是功能是打开的!!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 initialize CAN */
    can_init(CAN1, &can_parameter);
    /* config CAN1 baud rate */
        if(Sysinfo.Can_baudrate==0)   Sysinfo.Can_baudrate = 250000;
    can_frequency_set(CAN1, Sysinfo.Can_baudrate);  //CAN1 APB1 Fmax=60M

        /* initialize filter */
    can1_filter_start_bank(14);
    can_filter_mask_mode_init(0x00000000, 0x00, CAN_EXTENDED_FIFO1, 15);

    can_interrupt_enable(CAN1, CAN_INT_RFNE1);
}
ps: 注意  CAN0 CAN1共享filter bank  我用的是CAN1 所以从14开始  下面是我自己做的结构体来封装发送包的信息,你可以忽视我的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  看后面成员变量。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id.efid = 0x7777777;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ft   = CAN_FT_DATA;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ff   = CAN_FF_EXTENDED;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dlen = 4;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data[0] = 0xaa;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data[1] = 0xbb;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data[2] = 0xcc;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data[3] = 0xdd;
            my_can_message_transmit(CAN1, &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user_usb_info.can2user_msg_empty_inde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过GD32E103 的CAN1 , 你按照库文件里的EXZAMPLE去看发送,我试过可以发送和接收的。(接收端的C ...

是不是CAN0还有这么要注意的地方,我按照你的驱动程序思路去修改,还是只能收不能发,显示显性位错误,下面是修改后的程序:can_parameter_struct can_parameter;
        //can_filter_parameter_struct can_filterInit={0};
        /* initialize CAN register */

        can_struct_para_init(CAN_INIT_STRUCT,&can_parameter);

        can_deinit(CAN0);

        can_debug_freeze_disable(CAN0);

        can_parameter.time_triggered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bus_off_recovery = ENABLE;
        can_parameter.auto_retrans = DISABLE;
        can_parameter.auto_wake_up = ENABLE;
        can_parameter.rec_fifo_overwrite = DISABLE;
        can_parameter.trans_fifo_order = DISABLE;
        can_parameter.working_mode = CAN_NORMAL_MODE;

        can_init(CAN0,&can_parameter);

        can_frequency_set(CAN0,DEV_CAN_BAUD_RATE);

        can1_filter_start_bank(1);
        can_filter_mask_mode_init(0x00,0x00,CAN_STANDARD_FIFO0,0);

         can_interrupt_enable(CAN0, CAN_INT_RFNE0);

        g_transmit_message.tx_sfid = CAN0_ID;
        g_transmit_message.tx_dlen = 8;
        g_transmit_message.tx_ff = CAN_FF_STANDARD;
        g_transmit_message.tx_ft = CAN_FT_DATA;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0] = 0x1;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1] = 0x2;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2] = 0x3;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3] = 0x4;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4] = 0x1;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5] = 0x2;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6] = 0x3;
        g_transmit_message.tx_data[7] = 0x4;
        /* transmit message */
        transmit_mailbox=can_message_transmit(CAN0, &g_transmit_message);

TX端和rx端是直接连芯片的,左边我现在已经把电阻和电感去掉了,现象还是和没去掉一样。终端电阻120欧姆用上了

网友B:
我好像很幸运,直接用例程,改了改就是通的,做了一个USB转CANFD,本想把电路图发上了,可不会发,不知怎么粘贴

网友B:
图在附近中,

网友B:
如果需要PCB图也可以上传,有需求吗?

网友B:
还有我写的USB转CANFD成品,ISP装载文件也可上传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can0通道用的引脚是PA11和PA12
在数据手册上写的使用PA11和PA12时CAN0_REMAP=00,之前我理解为使用PA11和PA12时不开启重映射,在官方库里面液只有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两个选项,
没有第一个选项
红色标记的是我自己加上的,然后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0_NO_REMAP,ENABLE);这句一加,开启复用后就可以正常发送了
这个库有点意思的,有些选项没有,还是需要多看看芯片手册。

不需要了,已经自己搞定了。感谢楼主启发。
楼主CAN程序可否提供下。。。,我按照你说的这样配置了,CAN还是发送不出去。。。

楼主:
感谢上面两位了,我刚接触can通讯,这方面了解的太少,还需要学习学习

网友B:
不知楼主使用CAN时,使用哪种应用层协议,还是裸奔,我现在在支持TTCANopen协议,这个直接支持CANFD,
推荐给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过GD32E103 的CAN1 , 你按照库文件里的EXZAMPLE去看发送,我试过可以发送和接收的。(接收端的C ...

大兄弟,你这个例程在哪里找的啊!!我咋没找到
跪求GD32E103例程一份啊。。。。

网友D(2020-05-09):
感谢楼主    虽然我的问题和楼主不一样     我问问题是f103的can发送接收都不同      后来通过楼主的讨论之后发现我的复用引脚的映射方式选错      应该选部分映射         我用的是PB9和PB8,感觉一豁然开朗     感谢楼主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can0通道用的引脚是PA11和PA12

在数据手册上写的使用PA11和PA12时CAN0_REMAP=00,之前我理 ...

可以不修改库文件的,加下面这句就可以。
gpio_pin_remap_config(GPIO_CAN_PARTIAL_REMAP,DISABLE);

网友F(2020-07-1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can0通道用的引脚是PA11和PA12

在数据手册上写的使用PA11和PA12时CAN0_REMAP=00,之前我理 ...

不用改啊,默认是00

网友G(2021-03-24):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用过GD32E103 的CAN1 , 你按照库文件里的EXZAMPLE去看发送,我试过可以发送和接收的。(接收端的C ...

你好,我再使用E103的can总线功能时遇到些问题,您这边CAN总线功能使用正常吗?希望您能请教一些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好,我再使用E103的can总线功能时遇到些问题,您这边CAN总线功能使用正常吗?希望您能请教一些问题
...

按照例程先调通硬件,其他才是应用上的 软件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按照例程先调通硬件,其他才是应用上的 软件问题。

检查了硬件,是CAN收发器的问题,有个奇怪的现象,systick里的 delay_1ms实际延迟时间是3ms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检查了硬件,是CAN收发器的问题,有个奇怪的现象,systick里的 delay_1ms实际延迟时间是3ms
...

这个 跟实际运行的主频 有关系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 跟实际运行的主频 有关系吧。

是和主频有关系,主频又和其他的频率有关系,总线频率,串口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是和主频有关系,主频又和其他的频率有关系,总线频率,串口都正常

注意 APB1 APB2总线频率   定时器分频

网友H(2024-03-04):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我can0通道用的引脚是PA11和PA12

在数据手册上写的使用PA11和PA12时CAN0_REMAP=00,之前我理 ...

哥 我can的引脚是PA8 PA9 只能发不能收

网友I(2024-07-31):
确保 prescaler, time_segment_1, 和 time_segment_2 的设置与你的 CAN 网络的波特率匹配。

网友J(2024-08-31):
检查 g_transmit_message 和 g_receive_message 的配置是否符合预期。

网友J:
如果出现硬件故障,也会导致显性位错误。

网友K(2025-01-23):
连接器问题或终端电阻不匹配可能导致CAN信号传输异常,从而引发显性位错误。

网友L:
检查物理连接

网友M:
外部电磁源可能干扰CAN信号

网友N:
CAN控制器或收发器可能存在硬件故障,导致无法正常发送数据。

网友O:
CAN通信的参数配置可能不正确,导致通信失败。

网友P:
GD32E103CBT6的CAN0发送问题可能源于多种原因,如配置错误、硬件连接问题或软件中断管理不当等。建议检查配置参数、连接状态,并确保中断服务程序正常运行。如问题仍未解决,建议查阅相关手册或寻求专业技术支持。

网友Q:
正常工作模式下,接收正常,发送一直发不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