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断点的故事: 1.软硬

楼主(2019-10-28):
断点是工程师最常见的调试手段了。下面是MPLAB里Dashboard看到的。

很简单,不过软件断点和硬件断点有什么区别?
搜索MPLAB的Help。可以看到下表

1. 硬件断点会写入到芯片内部调试模块,占用硬件资源,因此也就几个而已。

软件断点是无限的,其根由是因为调试工具会将break的指令写入到程序区打断点的地方,
断点碰到后,再用原来的指令替换掉break。执行效果一样,只是程序区已经被写了两次了。

2. 硬件断点还支持程序/数据两种(后续再加以讨论),软件断点因其根由也只能支持程序一种。

3. 同样的,由于软件断点本质上是修改程序区,所以其设置时间基本和写程序区的时间相关。
4. 最下面一行是断点的前滑,只有硬件断点可能有此表现,并且也和芯片有关系。

这是PIC18F87K90的例子,可以看到指针指到了断点的下面。

这是PIC16F18446, 没有skidding

如果有不准确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和补充。

网友A:
断点功能是调试上的常用利器

网友B:
这调试工具给力。

网友C:
断点本人多年前入门时常用到,且那时候都离不开仿真器, 现在仿真器都卖掉了,断点基本不用,有更多更好的办法

网友A:
官方的工具好用的很。

网友D:
比较详细, 楼主用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断点本人多年前入门时常用到,且那时候都离不开仿真器, 现在仿真器都卖掉了,断点基本不用,有更多更好的 ...

请问现在怎么调试的,介绍下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现在怎么调试的,介绍下了

开个讲坛,收他若干学徒,本人即可好好地开课讲一讲。

网友B:
这个功能不错,可以自动识别开发板和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