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开关电源电感发烫问题。

楼主(2019-10-28):
各位大神 ,请问一下XL4016芯片输出电感发烫问题,和参考电路一样,电感使用的47uH 6A 的  负载电流1A。输出电压12V 输入电压24V。谢谢大家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感?拍个实物图看看

网友B:
开关电源里, 电感是质量是最大的风险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流虚标或是电感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电感?拍个实物图看看

谢谢回答  类似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类似这样的

拍你的板子照片。
拍这个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你的板子照片。
拍这个没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电感损耗大,换一种试试

网友E:
电感磁芯材料不适合。更换电感试一试。

网友D:
别人要看你实际用的电感究竟有多大体积。
你就是不给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人要看你实际用的电感究竟有多大体积。
你就是不给看。。。

。。目前没实物了 。25mm*25mm的 。宽度是10,挺大个的,

网友F:
高度怀疑这个磁环不是高频的,大概是铁粉芯,超过 30KHz 性能就掉下去了。   1A输出不算大。   另外就是 25x25x10,一节大拇指那么点点,根本就不算大磁芯。
换个 1770 封装的 一体成型电感, 47uH的可以轻易做到饱和电流9A,50mR,只有 18x17x7 大小。

谢谢评论 我试试

网友G:
换个铁硅铝电感,65125的环形,不贵的

网友H:
开关电源的BUCK降压电路,怀疑是电感的问题就换一个试试,才1A电流发热但是不会发烫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类似这样的

这个电感像EMI滤波器,故意用来损耗电磁波的。

网友J:
要么电感没用对,要么电感饱和了,可以用示波器观测确认下。

网友K(2020-10-01):
水平不够,计算就头大。
设计采用Buck芯片SCT2331,工作频率400Khz,负载电流最大只有0.5A,按照数据手册推荐采用22uH PIO75电感,空载和带载芯片和电感都发烫,手无法放上去,示波器查看PWM波形严重振荡。
也怀疑是不是电感饱和了,无奈手上没有其他电感,后将原来UC3843搭的buck电源上的47uH PIO75电感拆下来换上去,一切都好了,无论空载还是带载芯片与电感都是微温,PWM波形也成了标准的方波。

网友L: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  类似这样的

47uH绕这么多匝,什么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