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IO口模拟SMBUS问题

楼主(2019-10-28):
1,烧录程序后,复位第一次发送串口指令去读取电量信息,图一波形START  和 地址位 都正常。
2,读取完以后再次发送指令读取,出现的波形,如图二,为什么START就变成这样了????????
图一
图二

楼主:
图一

图一

图二

图二

网友A:
能否正常读出来,是不是这个线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正常读出来,是不是这个线路有干扰。

第一次能读出来,第二次在读就是第一次数值的一半了

网友B:
建议看一下通讯协议 最后用仿真器看读回来的数据 抓波形进行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一下通讯协议 最后用仿真器看读回来的数据 抓波形进行对比

已经解决了  谢谢

网友C:
理想波形是什么样子的啊

网友D:
是不是读取完之后有别的程序进行了干扰

网友E:
能看看代码吗

网友F: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

网友G:
楼主是怎么解决问题的啊

网友H:
很好奇到底是什么原因  楼主能说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