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仪表放大器输入阻抗是否无穷大,AD625输入信号端产生电压降

楼主(2019-10-28):
RX断开,R83、R84=1K时  Uab=18V。  R83、R84=100K时  Uab=28V。R83、R84=1K时,电压为什么降了这么多?  仪表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是无穷大吗?还请各位大佬解答一下疑惑,不胜感激

网友A:
Input Voltage Range - Common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put Voltage Range - Common Mode

28V/10mA这路电源与AD625电源没共地   输入电压也就是RX接通时的差分信号,电压信号小于1V的。且28V10mA 换成6V/10mA时    6V也是有降到5.3V的。

网友B:
那是对交流信号无穷大吧

网友C:
RX断开了,输入信号远远超过了仪放的输入范围,这个时候进入可控硅导通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