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流源电路i

楼主(2019-10-28):
请问,这个电路VOUT能做出-4V,80mA的电源吗?

@zyj9490 :嗯,谢谢前辈指导。
输入端基准电压看错了,以为是正的,这样可以的,电流从地,负载,E极,B极,输出端,电路没错。
@zyj9490 :额,前辈你好, 我要的就是输出-4V电压, 那个C2不是负载 就是一个滤波电容,负载是电阻我没画, 我就准备把这个VOUT当成一个电源来使用。
除非后级输出管改成NPN型的三极管。
但也输不出正的电压,除非跟负载上拉,没有上拉根本输不出正电压。
图已改了,前评论评错了,现在是跟随器模式,只能实现恒压,非恒流,还有因是容性负载,最好在反相端与输出端并一个1000PF的电容,进行相位超前校正。以防自激。
环路相位,图中是正反馈的,
@zyj9490 : 麻烦前辈指出一下 还有什么问题。
@zyj9490 :嗯嗯, 谢谢 前辈,正在学习中。
回锅学习,问题百出

网友A:
嗯, 三极管的集丶射极接反了

网友B:
将V31参数贴出,看看能不能倒置使用,如果不能,就要倒正。还有,少了负载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不到。除非三极管的集丶射极对调。

嗯嗯,图片更换了。 这样可以吗? 这个VOUT我就直接当电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三极管的集丶射极接反了

谢谢,版主提醒,图片已更新,这样可以当电源使用了吗?  版主 这样做出来的电源和直接使用LDO做出来的电源有什么优缺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V31参数贴出,看看能不能倒置使用,如果不能,就要倒正。还有,少了负载电阻。 ...

嗯嗯, 已改,负载没画, 我是准备吧这个VOUT 当电源使用, 然后在需要的地方就直接用VOUT了, 只要能输出80mA就够了。

楼主:
你好, 这个R35的值是如何算的? UCE忽略了,我是(12-4)/R35=IOUT

把R2取成66欧,即变成80MA恒流从集电极输出。
@zyj9490 :前辈您好, 我想完成后那个图的功能就是,恒流过二极管, 那我应该吧第一个恒流电路那个点接进去?
要加裕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图片已更新,这样可以当电源使用了吗?  版主 这样做出来的电源和直接使用LDO做出来的电 ...

R23用100R,调整管会饱和,不是好事。
   取82/91比较合适,这样就算输出 80mA 调整管 也是落在放大区。
      运放正电源可以直接接参考地,不用+8V(限流电阻R1可能需要重新计算)。
         R36 并联一粒滤波电容比较好。比如10uF以上
            另外调整管最大功率点在 40mA 附近,约160mW,9012 余量明显偏小,需要换成 800mA 甚至1.5A 的所谓 “大晶片” 8050 或比TO-92 尺寸大些的 功率三极管,千万不要用SOT-23贴片的。

加滤波电容,输出上升沿会比较慢。具体参数需要综合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3用100R,调整管会饱和,不是好事。
   取82/91比较合适,这样就算输出 80mA 调整管 也是落在放大区。
...

谢谢, 写的很详细。按您说的那样更新了2个图, 能说下这个电路要怎么使用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 写的很详细。按您说的那样更新了2个图, 能说下这个电路要怎么使用吗/> ...

以前是-12V经过电阻限流,现在想改成恒流输出,然后采电阻的电压。这个电路如何接进去?接R2上端的话应该会分流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 这个R35的值是如何算的? UCE忽略了,我是(12-4)/R35=IOUT

如果把同相端电压输入改成3.5V,R2攷成44欧,不会包和,运放的输出,输入及输出回路也能在工作状态内,OP07不是轨到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把同相端电压输入改成3.5V,R2攷成44欧,不会包和,运放的输出,输入及输出回路也能在工作状态内,OP ...

嗯。 前辈你好, 这个电路具体如何使用呢? 比如让R2在1K,应该就是恒流8mA, 那这个8mA怎么使用到别的电路中?是否把R35去掉?然后把需要恒流8mA的电路加在集电极?

是的
@zyj9490 :现在这个图,R35相当于模拟负载,这个电路最大的恒流能力应该就是在UCE等于0.7V的时候,三级管还没饱和,VE=8V,也就是IC*RC=8.7V, IE=IC=8MA,所以RC=8.7/8MA=108R,就是RL只能要大于108R。是这样理解的吗?
把集电极输出接到负载电路上去即可。
是的

网友F:
R2太大了

楼主:
嗯,因为我实际只需要8MA, 所以就用了1K。

楼主:
引用 网友D:
R23用100R,调整管会饱和,不是好事。
   取82/91比较合适,这样就算输出 80mA 调整管 也是落在放大区。
...

R1该如何计算?我的理解是IC/β就等于IB了,这个时候UE=8V,UE+IB*R1=X,X不超过运放输出电压就行了吧?恒流源应该是IC固定然后来求IB吧,不知道有问题没。

网友D:
引用 楼主:
R1该如何计算?我的理解是IC/β就等于IB了,这个时候UE=8V,UE+IB*R1=X,X不超过运放输出电压就行了吧? ...

OP07 是很古老的芯片,输出参数现在看就不大理想: +/-15V电源时,它的输出驱动 10K 电阻,最多到 +/-13V
  就是说在 0V、-8V 电源下,它大概输出 -2V ~ -6V左右,你的输出 -4V,加上调整管基极的0.5V,加在R1上的控制电压最多1.5V。
     按你的说法,输出最多变成了8mA,R1 1K 的取值,大概率没有问题( 80mA时,1K可能会接近边界,万一哪粒三极管的 大电流 倍数只有 40、50 倍甚至更小,就杯具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07 是很古老的芯片,输出参数现在看就不大理想: +/-15V电源时,它的输出驱动 10K 电阻,最多到 +/-13V ...

嗯嗯,那要使用这8mA的恒流电路,是电路把R35并联,还是用电路取代R35?

@wh6ic :谢谢。
取代。 另外运放的 V- 改成 -12V吧,如果负载不稳定,这个-12V到运放,需要串一级RC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