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关于SH77P1652A的128字节information区

楼主(2019-10-28):
在一款带段码液晶的遥控器里准备使用SH77P1652。该遥控器通过RF芯片来控制电器。
需要实现一对一功能,所以需要单片机有唯一序列号(程序能读取到的出厂自带的或者烧写的时候写入rolling code都行)。

我想问一下,SH77P1652内部自带的128字节information区里是否包含每个芯片不同的唯一序列号?(手册上基本没描述这一区域里面的数据内容信息)
或者烧写的时候能实现每烧写一片就自増一的rolling code功能吗?我看了烧写软件,在客户信息一览,“代码序列号”功能是灰色的,应该是这个芯片不支持。
后面有用户识别码和序列号,以及步长设置,但没有写入地址设置选项。这里的内容应该不会是写入information区的吧?能实现我想要的功能吗?

网友A:
应该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可以找FAE仔细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办法实现这个功能,可以找FAE仔细问一下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