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单片机累加器作用_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

楼主(2019-10-28):
单片机累加器作用_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

     单片机概要
  单片机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和寄存器三大部分构成。其中,运算器由算术逻辑单元(ALU)、累加器、寄存器等构成,首先累加器和寄存器向ALU输入两个8位源数据,其次ALU完成源数据的逻辑运算,最后将运算结果存入寄存器中;控制器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时序发生器和操作控制器等构成,是一个下达命令的“组织”,用于协调整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运作;寄存器主要有累加器A、数据寄存器DR、指令寄存器IR、指令译码器ID、程序计数器PC、地址寄存器AR等。
  在微处理器内部运算器、控制器、寄存器之间是相互连接的,由控制器向各部分发布操作命令,运算器接到命令后进行相应运算,并将运算后结果存入相应的寄存器中。

  单片机的基本工作原理
  单片机自动完成赋予它的任务的过程,也就是单片机执行程序的过程,即一条条执行的指令的过程,所谓指令就是把要求单片机执行的各种操作用的命令的形式写下来,这是在设计人员赋予它的指令系统所决定的,一条指令对应着一种基本操作;单片机所能执行的全部指令,就是该单片机的指令系统,不同种类的单片机,其指令系统亦不同。
  为使单片机能自动完成某一特定任务,必须把要解决的问题编成一系列指令(这些指令必须是选定单片机能识别和执行的指令),这一系列指令的集合就成为程序,程序需要预先存放在具有存储功能的部件——存储器中。存储器由许多存储单元(最小的存储单位)组成,就像大楼房有许多房间组成一样,指令就存放在这些单元里,单元里的指令取出并执行就像大楼房的每个房间的被分配到了唯一一个房间号一样,每一个存储单元也必须被分配到唯一的地址号,该地址号称为存储单元的地址,这样只要知道了存储单元的地址,就可以找到这个存储单元,其中存储的指令就可以被取出,然后再被执行。
  程序通常是顺序执行的,所以程序中的指令也是一条条顺序存放的,单片机在执行程序时要能把这些指令一条条取出并加以执行,必须有一个部件能追踪指令所在的地址,这一部件就是程序计数器PC(包含在CPU中),在开始执行程序时,给PC赋以程序中第一条指令所在的地址,然后取得每一条要执行的命令,PC在中的内容就会自动增加,增加量由本条指令长度决定,可能是1、2或3,以指向下一条指令的起始地址,保证指令顺序执行。

  单片机累加器作用介绍
  在单片机中,累加器是一种寄存器,用来储存计算产生的中间结果。如果没有像累加器这样的寄存器,那么在每次计算(加法,乘法,移位等等)后就必须要把结果写回到内存,也许马上就得读回来。然而存取主存的速度是比从算术逻辑单元到有直接路径的累加器存取更慢。
  标准的例子就是把一列的数字加起来。一开始累加器设定为零,每个数字依序地被加到累加器中,当所有的数字都被加入后,结果才写回到主存中。

  单片机累加器A与ACC区别
  累加器写成A或ACC在51汇编语言指令中是有区别的。
  ACC在汇编后的机器码必有一个字节的操作数,即累加器的字节地址E0H,A在汇编后则隐含在指令操作码中。所以在指令中A不能用ACC来替代,而对A的特殊功能寄存器直接寻址和累加器某一位的寻址要用ACC,而不能写成A。
  例如,指令INC A的机器码是04H,属于寄存器寻址,写成ACC后则成了INC DIRECT的格式,对应机器码为05E0H。
  A和ACC都表示累加器,但A是累加器的代号,在指令中默认是无地址的,而ACC是累加器在指令中的直接地址(E0H),可出现在用直接寻址的任何地方,例如:
  PUSH ACC
  POP ACC
  类似:工作寄存器R0~R7在指令中也有两种不同的写法,生成的机器码也不同,如:
  MOV 40H,R0 ,
  MOV 40H,00H
  假设当前工作寄存器为0组,前者属于寄存器寻址,后者属于存储器直接寻址。但R0和00H的级别不同,00H只是RAM区的一个普通单元,其读写速度要比慢得多。微型计算机内部通常设置工作寄存器组,运算的结果可以放在寄存器中而不必每次都放到存储器里,可以提高机器的工作速度。其实寄存器也是一种存储器,只不过它是CPU中的部件,速度最快而已。
  寄存器和一般的存储器是混叠的,同一单元用不同的指令,它就会执行不同的功能。
  一般的说法:A表示了累加器中的内容【寄存器寻址】;ACC表示了累加器的地址【直接寻址】。
  A和ACC的实质是一样的,对应地址都是0E0H,只是汇编在使用时,在格式上取了两个名字。

  单片机复位电路原理
  51单片机要复位只需要在第9引脚接个高电平持续2us就可以实现,那这个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呢?在单片机系统中,系统上电启动的时候复位一次,当按键按下的时候系统再次复位,如果释放后再按下,系统还会复位。所以可以通过按键的断开和闭合在运行的系统中控制其复位。
  开机的时候为什么为复位
  在电路图中,电容的的大小是10uf,电阻的大小是10k。所以根据公式,可以算出电容充电到电源电压的0.7倍(单片机的电源是5V,所以充电到0.7倍即为3.5V),需要的时间是10K*10UF=0.1S。也就是说在电脑启动的0.1S内,电容两端的电压时在0~3.5V增加。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从5~1.5V减少(串联电路各处电压之和为总电压)。所以在0.1S内,RST引脚所接收到的电压是5V~1.5V。在5V正常工作的51单片机中小于1.5V的电压信号为低电平信号,而大于1.5V的电压信号为高电平信号。所以在开机0.1S内,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RST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信号时间为0.1S左右)。
  按键按下的时候为什么会复位
  在单片机启动0.1S后,电容C两端的电压持续充电为5V,这是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接近于0V,RST处于低电平所以系统正常工作。当按键按下的时候,开关导通,这个时候电容两端形成了一个回路,电容被短路,所以在按键按下的这个过程中,电容开始释放之前充的电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电容的电压在0.1S内,从5V释放到变为了1.5V,甚至更小。根据串联电路电压为各处之和,这个时候10K电阻两端的电压为3.5V,甚至更大,所以RST引脚又接收到高电平。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

  总结:
  1、复位电路的原理是单片机RST引脚接收到2US以上的电平信号,只要保证电容的充放电时间大于2US,即可实现复位,所以电路中的电容值是可以改变的。
  2、按键按下系统复位,是电容处于一个短路电路中,释放了所有的电能,电阻两端的电压增加引起的。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
  复位的主要作用是把特殊功能寄存器的数据刷新为默认数据,单片机在运算过程中由于干扰等外界原因造成寄存器中数据混乱不能使其正常继续执行程序(称死机)或产生的结果不正确时均需要复位,以使程序重新开始运行。
  开机时称为上电复位,工作中异常时可以手动复位,完善的设计是“看门狗”复位。看门狗电路是独立的模块,内部有不间断工作的计时器,单片机要在设定的时间内把计时器清零,使计时器重新开始计时,否则,计时器溢出时就复位单片机。即单片机没有定时来“签到”,说明单片机有故障,看门狗就输出复位信号,使单片机进入初始化状态。

楼主: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作用

网友:
当年用汇编时候肯定要学这个。

网友A:
一般入门的书上都会讲到这个。

网友B:
入门基础啊,如果学C,就不用学这个了。

网友B:
在中央处理器中,累加器 (accumulator) 是一种寄存器,用来储存计算产生的中间结果。如果没有像累加器这样的寄存器,那么在每次计算 (加法,乘法,移位等等) 后就必须要把结果写回到 内存,也许马上就得读回来。然而存取主存的速度是比从算术逻辑单元到有直接路径的累加器存取更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