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8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9-10-28):
8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的区别在哪里

    单片机简介

  单片机,全称单片微型计算机(英语:Single-Chip Microcomputer),又称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是把中央处理器、存储器、定时/计数器(Timer/Counter)、各种输入输出接口等都集成在一块集成电路芯片上的微型计算机。

  单片机的种类

  1、4位单片机

  4位单片机结构简单,价格便宜,非常适合用于控制单一的小型电子类产品,如PC机用的输入装置(鼠标、游戏杆)、电池充电器、遥控器、电子玩具、小家电等。 2. 8位单片机。

  2、8位单片机

  8位单片机是目前品种最为丰富、应用最为广泛的单片机,目前,8位单片机主要分为51系列及和非51系列单片机。51系列单片机以其典型的结构,众多的逻辑位操作功能,以及丰富的指令系统,堪称一代“名机”。

  3、16位单片机

  16位单片机操作速度及数据吞吐能力在性能上比8位机有较大提高。目前,应用较多的有TI的MSP430系列、凌阳SPCE061A系列、Motorola的68HC16系列、Intel的MCS-96/196系列等。

  4、32位单片机

  与51单片机相比,32位单片机运行速度和功能大幅提高,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价格的下降,将会与8位单片机并驾齐驱。32位单片机主要由ARM公司研制,因此,提及32位单片机,一般均指ARM单片机。严格来说,ARM不是单片机,而是一种32位处理器内核,实际中使用的ARM芯片有很多型号,常见的ARM芯片主要有飞利浦的LPC2000系列、三星的S3C/S3F/S3P系列等。

  单片机硬件特性

  1、主流单片机包括CPU、4KB容量的RAM、128 KB容量的ROM、 2个16位定时/计数器、4个8位并行口、全双工串口行口、ADC/DAC、SPI、I2C、ISP、IAP。

  2、系统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实现模块化;

  3、单片机可靠性高,可工作到10^6 ~10^7小时无故障;

  4、处理功能强,速度快。

  5、低电压,低功耗,便于生产便携式产品

  6、控制功能强

  7、环境适应能力强。

  单片机原理

  单片机主要由运算器、控制器和寄存器三大部分构成。其中,运算器由算术逻辑单元(ALU)、累加器、寄存器等构成,首先累加器和寄存器向ALU输入两个8位源数据,其次ALU完成源数据的逻辑运算,最后将运算结果存入寄存器中;控制器由程序计数器、指令寄存器、指令译码器、时序发生器和操作控制器等构成,是一个下达命令的“组织”,用于协调整个系统各部分之间的运作;寄存器主要有累加器A、数据寄存器DR、指令寄存器IR、指令译码器ID、程序计数器PC、地址寄存器AR等。

  在微处理器内部运算器、控制器、寄存器之间是相互连接的,由控制器向各部分发布操作命令,运算器接到命令后进行相应运算,并将运算后结果存入相应的寄存器中。

  8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的区别

  8位单片机的数据总线宽度为8位,通常直接只能处理8位数据;

  16位单片机的数据总线宽度为16位,通常可直接处理8位或16位数据。

  最本质的区别是内部CPU的字长不同,即CPU处理数据的最大位数不同,有8位和16位CPU的区别,你可以认为是ALU、寄存器的字长等。有的32位DSP芯片其外部接口数据总线是16位的,根据这个来判断是不行的

  速度上有区别,取决于CPU、寄存器的字长。8位单片机不能直接处理16位数据,要按照8位数据来处理,要分几个过程来完成。而16位单片机,可直接处理16们数据,因为其ALU,寄存器等都是16位的,可一次完成8位单片机要多步完成的动作,特别是对于数据处理,16位单片机有它的优势。而且16位单片机大多数据接口都为16位。

  说简单了就是16位的比8位快,8位的单片机发展时间长,且价格偏低。最重要的是在许多的应用场合能够胜任开发的任务。16位的单片机在功能上要比8位的强大很多,只在需要的场合使用。

  根据二进制来解释,你是否知道单片机在进行计算的时候统统是2进制数的运算。所以8位单片机和16位单片机的最根本区别就是,8位单片机可以同时进行2个8位的2进制数相加,而16位单片机则大一倍,可以同时让2个16位的2进制数相加。

  CPU能同时处理二进制数的位数是多少位,就称其是多少位的计算机。也有数据总线的位数是CPU位数的一半的情况,就称其是准多少位的计算机。比如CPU是16位,数据总线也是16位,则是16位计算机;CPU是16位,数据总线也是8位,则是准16位计算机。

  原来是16位单片机想改用8位的替代是可以的,但电路及程序都要做相应改变,并且改为8位机后,在功能和速度上要能够满足你工作的需要才行。

  单片机的应用

  1)在仪器仪表领域,一旦采用单片机对其进行控制,便使得仪器仪表变得数字化、智能化、微型化,且其功能更加强大;

  2)在家用电器领域,已广泛实现了家用电器的单片机控制,如电饭煲、电冰箱、空调、彩电、音响等等;

  3)在网络通信领域,手机、小型程控交换机、楼宇自动通信呼叫系统等等都已实现了单片机控制,且单片机普遍具备通信接口,使得通信设备可以方便地与计算机之间进行数据通信;

  4)在工业控制领域,可以使用单片机构成多种多样的控制系统,如工厂流水线的智能化管理、电梯智能化控制、各种报警系统、与计算机联网构成二级控制系统等;

  5)在医疗设备领域,单片机也极大的实现了它的价值,已广泛应用于各种分析仪、监护仪、病床呼叫系统、医用呼吸机等医疗设备中;

  6)在模块化系统中,可利用单片机实现特定功能,进行模块化应用,而不要求操作人员了解其内部结构,这样做大大地缩小了体积、简化了电路,也降低了损坏率、错误率;

  7)在汽车电子领域,单片机已广泛应用于发动机控制器、GPS导航系统、ABS防抱死系统、制动系统中;

  8)除上述应用外,单片机在工商、金融、教育、物流等领域都或多或少的发挥了其本身的作用

网友:
区别不太大吧。

网友A:
有一些貌似都退出单片机市场了。

网友B:
运算器由算术逻辑单元(ALU)这个以前单片机学汇编时候都要懂。

网友B:
感谢C语言,要不然可难学了。

网友C:
几位单片机一般来说是由单片机的数据总线宽度决定的

网友D:
如果处理8位以下的数据两种单片机区别不大

网友E:
所谓8位机、16位机、32位机,是指某一个CPU数据总线的位数

网友F:
16位,数据总线也是16位

网友G:
区别在于运行速度。

网友H:
可以粗略理解为16位机指一次能寻址一个16位的数据

网友I:
本质上无太大区别

网友J:
8位16位32位越来越先进,越来越复杂

网友K:
主要就是寄存器的位数不同。

网友L:
单片机的位数指的是CPU 一次能 处理的二进制数的位数

网友H:
或者理解为参与运算的数据是16位的。

网友C:
PIC\AVR\430均是16位的

网友G:
同样的程序,在 16 位机上的运行速度,会高于 8 位机的运行速度。

网友D:
但如果处理8位以上的数据就不一样了。

网友F:
在编程时,可以说,并无区别

网友E:
8位机,数据总线是8位

网友L:
数据总线的宽度不同,16位机的数据线是16条

网友K:
编程之根本是一样的,就是对寄存器赋值。

网友J:
8位单片机资源简单,好操作,成本低

网友I:
当然16/32位机一般会采用更加复杂的架构具备更加复杂强悍的功能/性能

网友M:
在数学计算上提高了不少,一次的数组可以更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