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单片机的引脚图及引脚功能_单片机简易编程

楼主(2019-10-28):
单片机的引脚图及引脚功能

本文着手从集成电路角度去认识单片机,主要介绍了单片机的引脚图及引脚功能,以及单片机简易编程。

首先,先看下80C51单片机的功能结构框图。

80C51单片机属于MCS-51系列单片机,采用40引脚双列直插式DIP(Dual In Line Package),内有128个RAM单元及4K的ROM。

下面介绍一下单片机的引脚图及引脚功能(如下图所示),引脚的具体功能将在之后详细介绍。

1. 电源:

⑴ VCC -芯片电源,接+5V;

⑵ VSS - 接地端;

2. 时钟:

XTAL1、XTAL2 - 晶体振荡电路反相输入端和输出端。

3. 控制线:

控制线共有4根,

⑴ ALE/PROG:地址锁存允许/片内EPROM编程脉冲

① ALE功能:用来锁存P0口送出的低8位地址

② PROG功能:片内有EPROM的芯片,在EPROM编程期间,此引脚输入编程脉冲。

⑵ PSEN:外ROM读选通信号。

⑶ RST/VPD:复位/备用电源。

① RST(Reset)功能:复位信号输入端。

② VPD功能:在Vcc掉电情况下,接备用电源。

⑷ EA/Vpp:内外ROM选择/片内EPROM编程电源。

① EA功能:内外ROM选择端。

② Vpp功能:片内有EPROM的芯片,在EPROM编程期间,施加编程电源Vpp。

80C51共有4个8位并行I/O端口:P0、P1、P2、P3口,共32个引脚。P3口还具有第二功能,用于特殊信号输入输出和控制信号(属控制总线)。

拿到一块芯片,想要使用它,首先必须要知道怎样连线,我们用的一块称之为89C51的芯片,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如何给它连线。

1、电源: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了。单片机使用的是5V电源,其中正极接40管脚,负极(地)接20管脚。

2、振荡电路:单片机是一种时序电路,必须供给脉冲信号才能正常工作,在单片机内部已集成了振荡器,使用晶体振荡器,接18、19脚。只要买来晶体振荡器,电容,连上就能了,按图1接上即可。

3、复位管脚:按图1中画法连好,至于复位是何含义及为何需要复要复位,在单片机功能中介绍。

4、EA管脚:EA管脚接到正电源端。至此,一个单片机就接好,通上电,单片机就开始工作了。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用单片机点亮一只发光二极管LED,显然,这个LED必须要和单片机的某个管脚相连,不然单片机就没法控制它了,那么和哪个管脚相连呢?单片机上除了刚才用掉的5个管脚,还有35个,我们将这个LED和1脚相连。(见图1,其中R1是限流电阻)按照这个图的接法,当1脚是高电平时,LED不亮,只有1脚是低电平时,LED才发亮。因此要1脚我们要能够控制,也就是说,我们要能够让1管脚按要求变为高或低电平。即然我们要控制1脚,就得给它起个名字,总不能就叫它一脚吧?叫它什么名字呢?就叫它P1.0,这是规定,不能由我们来更改。

网友A(2020-09-29):
一块芯片要使用它”首先要知道怎样连线,其中单机自的脚心么最要的是电原、接地振荡电路复位、EA这几个功消的管了旧脚,电原必不同少,振荡电路要给脉冲信号复位、两要接到正电原端,一个单片机在与外部相连接时它的脚份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