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TI 员工官方Q&A集锦--10月份

楼主(2019-10-29):
Q:双路运放有一路不使用时,Vin+,Vin-,Vout应如何处理较好呢?
A1:
有两种方法可以处理:
1)输入端经1k电阻接地;输出悬空。
2)Vin-与Vout短接,Vin+经1k电阻接地。
两者选一即可。
A2:
不用的运放可以搭建成一个单位增益的运放。不能悬空处理
1)如果双电源供电,那么Vin+ 可以接地,VIn-和Vout连接。
2)单电源供电的话,Vin+可以接一个参考电压,Vin-和Vout连接。

楼主:
Q:如何判断一款芯片是否允许在Vcc power off的时候接输入信号
A:可以看下datasheet中电气参数是否有测试条件当Vi>Vcc时候的Iik(input clamp current)。当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说明器件不支持power off的时候给输入信号。

楼主:
Q:电源芯片的的空载电流和什么有关呢?如何降低芯片的空载电流
A:空载电流与设置的工作频率有关,频率越低;空载电流也会越小。用外加间歇待机模式;可以降到微安级损耗。否则;只有换低空载损耗产品了。

楼主:
Q:SMBUS是TI好多充电芯片的总线,但是官方关于这个总线的资料不多,官方有没有关于SMBUS总线读写指令的例子或者文档呢?
A:关于SMBUS时序的操作,可以看看这个文档
http://www.ti.com/lit/an/slua475/slua47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