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通信,音频信号中止

楼主(2019-10-29):
HDMI传输影音信号,一段时间后视频传输仍然正常,音频信号中止,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9-12-04):
理论上不会,可能发送接收对采样率理解不一致导致音频buffer满了或者空了之后**了,**可能在哪里发中断了而你没有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