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28335数据线和普通IO的问题

楼主(2019-10-29):
现有一块DSP28335芯片,其与一块模数转换芯片AD7606和一块SRAM芯片IS61LV25616AL连接,AD7606采用并行输出的方式,其输出引脚与SRAM芯片的数据线为同样的引脚,请问下什么方法能够是两块芯片都能正常工作。

楼主:
补上原理图

网友A:
片选不同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