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电压串联反馈和并联反馈问题。

楼主(2019-10-29):
各位大神,请教大家最近看书想的一个问题。电压串联反馈和电压并联反馈是根据输入是恒压源或者恒流原选择的。那么比如反向比例运放是电压并联反馈是能放大电压的。我这块理解好像有问题,请大家指教下。

楼主:
或者说电压并联反馈和电压串联反馈各自有什么特点呢?总感觉有些电路时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关注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或者说电压并联反馈和电压串联反馈各自有什么特点呢?总感觉有些电路时不知道从什么角度关注这个。 ...

净输入控制量是什么?I是并联,U是串联,

网友B:
反向比例运放电路,是典型的电压串联负反馈,你看输入电阻与反馈电阻不是呈现标准的串联形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反向比例运放电路,是典型的电压串联负反馈,你看输入电阻与反馈电阻不是呈现标准的串联形式吗 ...

电压反馈运放适用。电压反馈运放的电路只有串联反馈(电压反馈)形式,串联反馈就是电压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向比例运放电路,是典型的电压串联负反馈,你看输入电阻与反馈电阻不是呈现标准的串联形式吗 ...

谢谢回答。,反向比例放大是电压并联负反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