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容值问题?

楼主(2019-10-29):
DC12V的(C1)电容容值咋这么大呢?
比下边的24V和32V电容容值都大?

必须选这么大么?有啥作用?

@tyw :原来如此,谢谢大t哥!
tyw
看电流大小,玩音响时的经验1A→1000uF

网友A:
与纹波有关系。
比如输入实际是50Hz工频变压器,如果只允许 1Vpp 这么大的纹波,1000uF 只能供 12V 输出 100mA 左右。

32V + 24V 一起的输出电流可能很小,所以用 220uF 也顶得住。 不过看样子设计这个参数的家伙,大概也不明白这个原因,所以24V他用220uF

网友B:
有啥用,只给这点图、这点信息只能猜
例如 如果要求供电中断后还能**1s中保存数据,那加大电容可以做到;

网友C:
设计人员高兴呗。。。

网友D:
一般应用的话 不用这么大  100左右差不多了  对电压要求高的情况 选大些 靠谱

网友E:
输出电流、输入电压性质(是单相50HZ整流滤波还是开关电源输出?)、允许纹波等等,没有这些参数,难以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纹波有关系。
比如输入实际是50Hz工频变压器,如果只允许 1Vpp 这么大的纹波,1000uF 只能供 12V 输出 10 ...

很专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应用的话 不用这么大  100左右差不多了  对电压要求高的情况 选大些 靠谱 ...

100uf的话,是经验值还是计算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输出电流、输入电压性质(是单相50HZ整流滤波还是开关电源输出?)、允许纹波等等,没有这些参数,难以判断 ...

一看你这回答就是大牛哈哈。是单向50HZ整流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