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印有“7C TI 150X”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9-10-29):
请大家帮忙,我有一个关于驱动汽车LED灯的芯片,上面印有"7C TI 150X"的字,封装SOP-10.请帮我看看是什么芯片,有这方面的资料吗?谢谢!谢谢!

楼主:
在百度上搜了不少时间,就是找不到这个资料。请问大家有什么办法查询?

网友A:
TI丝印查询,找不到这样的芯片。

楼主:
请问TI丝印如何查询?

网友B:
一般是查不到的,很难查

楼主:
E:\不需要文件\IMG_7737.jpg,麻烦帮我查查,谢谢

楼主:
芯片外围尺寸3.2*3,  3脚接地,烦请帮忙查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

网友C:
建议能把大体的外围电路画一下, 便于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