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高精度线性稳压器

楼主(2019-10-29):
润石高精度线性稳压器
低压 RS3236 系列:
1、输入端耐压高于同行,大多数是 6V,RS3236 是 8V,并且实测如果要其损坏,需要在输入端加入 10V,
持续 50us 以上的浪涌才损坏,这样可以轻松应对 USB 口的热插拔;
2、低静态电流 15uA,然而瞬态响应比同样静态电流的友商要好很多;
3、内部主功率管限流值高,保证最小 500mA,在 SOT-89-3 封装下,高压差下可以输出较大电流;
4、第 4 pin 预留 BP 滤波功能,实测 Iout = 30mA 下,BP 引脚接 10nF 电容,输出噪声仅为 80uVrms。

完整资料下载:

楼主:
有需要的Q 3040013598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从头到尾沒说高精度多高?

好像是±1%(25°C)

网友A:
很多LDO做到±2%,这个±1%但是没有温漂参数也没什么价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位业务不合格,重点沒讲出来。
现在对这些标称规格都要放宽2倍,虚标浮誇的太多了。例如现在要买个SAW ...

肯定不合格,说高精度,上面贴的和高精度没半毛钱关系,总精度,温漂啥的全没,而且奇怪的是官方产品简介的FEATURES部分,居然也没关于精度方面的简介,这料会是高精度的???????????

楼主:
各位大佬,输出精度是±1%,规格书上写了呢
这款RS3236其实是低压差LDO,有多种输出电压可以选择,输入电压范围在1.7~7.5V。
完整选型表链接:

网友A:
你得有温漂正负50ppm/°C什么的才能说是高精度LDO。。。。

网友D:
好东西要收的  备用开发新案子

网友D:
字体有点小勤快点看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字体有点小勤快点看才行

选型表:
可以存QQ:3040013598

网友E:
1A低压差LDO   CN2626

特点:

l  输入电压范围:2.7V到6V

l  固定输出电压

l 输出电压精度:±1%

l 最大输出电流: 1安培

l  电源抑制比:53dB@10kHz

l  工作电流: 410uA@VIN=3.7V

l  输入电源关断电流:1.7uA@VIN=3.7V

l  芯片内部软启动功能

l  输出滤波电容可低至1uF

l  具有恒流工作模式

l  输出短路电流:恒流电流的10%

l  芯片内部过流保护功能

l  输出到输入反向电流保护

l  采用温度调制功能

l  采用eSOP8封装
产品无铅,满足rohs

网友E:
附技术说明书。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全温度1%,这可就很厉害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全温度1%,这可就很厉害了。

不知道我有没有误解他们的DATASHEET

@椰子菌 :但是我觉得你们两家产品都差不多是25°C时±1%,如韵的人在玩文字游戏。。。
这就得抠字眼判断了,给出CN2626产品手册的楼主也没有给出回应,如果确实是全温度精度达到±1%,那我润石的实在佩服!
全温度范围内误差在1%以内,的确算的上是高精度了。我记得凌特有更高精度的
全温度范围内误差在±1%以内,的确算的上是高精度了。我记得凌特有更高精度的
@yanwen217 :如果他们的数据没用造假,确实应该是全温度±1%
@yanwen217 :它给出了一个“电气参数”表格,并注明是-40~85°C的,里面给出输出电压最小3.27典型3.30最大3.33
规格书中没有提供输出电压温度曲线,判断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