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PWM控制实现的大功率可调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10-29):
功率需求很低是可以用的。

网友B:
一般情况之下,开关管之后要接电感线圈。
但是,你的电路却没有这个电感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需求很低是可以用的。

为啥输出一直是24V,哈哈,可调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之下,开关管之后要接电感线圈。
但是,你的电路却没有这个电感线圈。 ...

线圈比较大,最大500mA电流就行,

网友B:
这个电路不难啊 @@!!!

找一个示波器,

在各个三极管的集电极,看看有没有方波出来,

很容易就调试出来

网友C:
(1) 没有电感,就是电荷泵电路输出电流小。
(2)即使输入高质量、低内阻24V电源,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范围也会变窄。大约是:1V ~ 23V。不会是0V ~ 24V。并且,随着输出负载电流的增加这个范围会进一步减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功率需求很低是可以用的。

戈老师,我今天发的问题,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路不难啊 @@!!!

找一个示波器,

把后面滤波器去掉,PNP管C端就是一个PWM波形,是对的,为啥一加上滤波器就变成24V直流电压,并没有意向电压出现,滤波器没问题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戈老师,我今天发的问题,能否帮忙解答一下。

后端不接滤波器的话,PNP管输出波形是正确的,为啥子一加上RC滤波器,就变成24V输出电压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