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电路/定理] 这样设计合理吗?

楼主(2019-10-29):
如图所示为锂电池充电电路,充电电路给两路锂电池充电,带MOS管控制,BAT1和BAT2交替充放电,即BAT1充电的时候BAT2放电,BATCTRL1/2分别控制。

问题来了,在没有加二极管之前(D8/D9),不充电的时候发现BAT1和BAT2的电流会通过MOS管倒灌,造成能量浪费,且有冲突。

所以在电路中串入D8和D9来防止电流倒灌,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提高充电电压(电路上是允许提升电压的),

比如原来充电电压输出为+4.2V,现在就必须提高到+4.6V左右(MBR3200压降为0.3~0.4V)。

请问这样设计合理吗?

网友A:
如果原来是4.2V直接充电池,那么现在的电路是不能用的,丧失了充电电压的控制,会导致电池损坏甚至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原来是4.2V直接充电池,那么现在的电路是不能用的,丧失了充电电压的控制,会导致电池损坏甚至事故。
...

充电芯片输出是可以调整的,目前是通过调整电压调整到4.2V,如果加上此部分电路,需要将输出电压调整到4.6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电芯片输出是可以调整的,目前是通过调整电压调整到4.2V,如果加上此部分电路,需要将输出电压调整到4. ...

仍然是不行的。电流变化时,二极管的压降也是变的,你的输出电压设置在哪里都不行。

网友B:
楼主有用到3407吗,现在有一批库存刚到,特价出哦

网友C:
应是在未充电时,BATIN电位低吧,加一个继电器进行控制,不充电时断开,这样又不需要提高充电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是在未充电时,BATIN电位低吧,加一个继电器进行控制,不充电时断开,这样又不需要提高充电电压。 ...

首先,防爆场合,不能使用继电器,然后,锂电池供电,必须使用低功耗的器件。
最后,如果能找到不含二极管的MOS管,会比较好,放置倒灌。

网友D:
如果是一节锂电池,可以看看usb常用的负载开关。这种负载开关,有个是反向电流阻断的。有的是关闭时反向电流阻隔。

楼主:
我这两天找到这种片子了。已经加到PCB上,发出去打样了。

楼主:
现在就等PCB回来评估这种开关的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一节锂电池,可以看看usb常用的负载开关。这种负载开关,有个是反向电流阻断的。有的是关闭时反向电 ...

现在就是后级缺一个低功耗的升压芯片,我现在用的是TPS61040,但是评估得时候效率非常低,我输出的是7.5V/16mA, 输入为3.2~4.2V,但是输入电流竟然达到100多mA, 也有可能是先前的电路有问题,MOS管不能完全关断,存在电流倒灌。一切只能等新PCB回来测试了。

网友E:
多加个MOS不就解决了吗。

稳压二极管也可以不要了

网友F:
以前弄得 ,你参考下,不过我这个图纸是初版,不是调试后的,因为有的地方改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加个MOS不就解决了吗。

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弄得 ,你参考下,不过我这个图纸是初版,不是调试后的,因为有的地方改动了 ...

需要这么多的二极管吗?不会产生压降吗?

网友G:
第一:不充电时候,BAT1和BAT2当电压差超过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压降,确实会产生电流,这是BAT之间互相充电,理论上谈不上冲突,还有平衡作用,更谈不上能量浪费。由于楼主这样使用的目的不明,所以如果只是为了所谓能量浪费一说,大可不必理睬,至于他们之间互相充电,更是有利于电池容量平衡的。
想要不可以互相充电,则必须是MOS对接开关,由P沟道和N沟道对接,可以完全阻止该现象发生,同时也不明显增加压降。
串联肖特基后,明显的提高输入电压也是可行的,但是同样目的,用PNP管子做开关则合理得多,同时,如果电流合适,饱和压降可能还可以低于肖特基压降。简化线路。
还有一种办法是找哪种没有内部寄生二极管的MOS,确实有,不过不好找。氮化镓MOS管内部就天生没有这个二极管,不过不好采购,而且很贵。

网友F:
引用 楼主:
需要这么多的二极管吗?不会产生压降吗?

当然会,不过这个不是几V的电池 电压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当然会,不过这个不是几V的电池 电压比较高

我的应用最大是2节锂电池串联,大多数都是一节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不充电时候,BAT1和BAT2当电压差超过MOS管内部寄生二极管压降,确实会产生电流,这是BAT之间互相充电 ...

我的目的是交互充放电。也就是充电的时候不放电,放电的时候不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