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关于CH9121双串口的使用?

楼主(2019-10-29):
买了两个CH9121的测试模块,串口转网口功能一切运转。关于第二个串口PDF说明里面没有详细说明,从官方配置软件推测,第二串口的使用和第一个串口似乎一样,可以理解为两个独立的串口转网口在运转,请问使用中有什么限制吗?

网友A:
是的,可以理解为两个独立的串口转网口,打开后即可正常使用。

楼主:
谢谢,wch的设计很贴心,Ch395->CH912->CH9130各具特色,成功的将嵌入式软件的工作推给了上位机软件开发。

上位机攻城狮恨死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理解为两个独立的串口转网口,打开后即可正常使用。

我使用 CH9121,发现配置后要给电脑和板子断电后才能使用 ,在板子给上位机发数据时配置芯片,会死机,也就出现前面的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