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可以使用N76E003的烧录器烧录吗

楼主:
我在使用ISP烧录时芯片总是复位重启,I

网友A(2019-10-29):
不知道啊,你去官方下载这两个芯片的官方开发板资料,看看原理图是怎么接的

网友A:
你具体是哪个型号,MS分两个型号。

网友A:
开发板特色

•        使用 NuMicro® 8051 MS51FB9AE 微控制器,其功能向下兼容于:
        -        MS51XB9AE
        -        MS51XB9BE
•        MS51FB9AE 全脚位扩展界面
•        灵活电源供应设计
        -        VDD 外部輸入介面
        -        Nu-Link-Me 的 ICE USB 连接埠
•        附带 Nu-Link-Me 除错刻录器,可支持
        -        透过 SWD 接口进行在线刻录与除错
        -        虚拟串口功能

网友A:
是ICE的编程器。

网友A:
所以楼主可以去
http://www.nuvoton.com.cn/hq/support/tool-and-software/development-tool-hardware/development-kit/?__locale=zh
找到你用的芯片的开发板,看看跟003哪个开发板是不是一致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