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mm32F031

楼主(2019-10-29):
你好
刚搭建了板子测试,目前有两个问题想请原厂协助一下:
(1)使用4路pwm,如何设置呢
(2)如何设置mcu的频率?如8MHZ或者2MHZ

网友A:
1.  参考官网样例, 在MM32F032xx_s_Lib_samples\exF032xx_s_MiniBoard\TIM\TIM1_7PWMOutputs
2.  支持8M和2M需要分开实现:
     a. 使用HSI  内部48M/6 = 8M , 或使用HSE 外接8M Crystal, 作为SYSCLK;
     b. 如果SYSCLK一定需要2M,需要用PLL 即HSE 8M/4 或HSI 48/4再除以6,而如果只是HCLK或PCLK为2M,则直接可以在a的基础上对SYSCLK再做4分频;

网友B:
每路的都一样 不能不一样

网友C:
应该有这样的例程

网友D:
不太清楚时钟如何设置

楼主:
谢谢各位的慷慨解答,由于测试这个芯片是没有通过我们自己的抗干扰测试,所以现在已经选用另外一些单片机来做项目了

网友E(2019-11-28):
我司可以通过对应抗干扰测试,可以评估一下;具体可以联系我们;
网址如下:http://www.mesilicon.com/

网友F:
电路设计也可以提高抗干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