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TL494 内部原理图

楼主(2019-10-29):
求大神帮助啦
为什么我觉得TL494的内部原理图是错的?

最近在研究PWM控制芯片TL494的手册,其中手册给出了这样一个内部原理图以及输出的波形,可我看了一下午总是觉得不对?波形图里面的COMP是触发器的输入信号,直接接到输出三极管前面的与非门了,那么在COMP为高点平的时候,不应该Q1和Q2都是输出低电平吗?求大神指教。

或者说我想弄明白这个PWM控制芯片(13脚接REF的情况下)输出的波形到底是怎样的逻辑??

@伟林电源 :不是,只是在学习,要做一个小报告
确定没错,你是想仿真建模吗?

楼主:
原理图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错吧!可看TI的设计文档。CT进去有个小圆圈,代表经过反相器,再到与COMP比较的大三角形的电压比较器,后 ...

应该不是吧?
我觉得CT前面的小圆圈代表的是如果CT>控制信号,PWM比较器输出0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错吧!可看TI的设计文档。CT进去有个小圆圈,代表经过反相器,再到与COMP比较的大三角形的电压比较器,后 ...

你的仿真通过了吗?
我仔细看了波形图,感觉触发器的输出应该作为一个类似片选的选通信号,而不是接到与门上

网友B:
這個已經幾十年的元件了, 應該不會錯的

谢谢,弄明白了,应该说是标示不明确让我误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