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32/SAM] 如何实现STM32F407单片机的ADC转换(转)

楼主(2019-10-29):
如何实现STM32F407单片机的ADC转换

1、ADC的主要参数

a、分辨率----stm32f407的分辨率有6位、8位、10位、12位,参考电压如果是3.3 那么最小分辨率就是3.3/4095。

b、转换时间----stm32f407的最高允许频率是36M,最快转换时间 = 3+12个周期 =0.71us。

c、参考电压----2.4至3.3v。

2、工作过程分析

ADC转换是把外面输入到引脚的电压值转换成数字信号,单片机里面有一个模拟至数字的转换模块,我们可以控制它采集引脚的电压,stm32F407可以利用void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_TypeDef* ADCx)这个函数来控制转换。

3、详细的步骤

一、开启时钟 设置端口IO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使能ADC1时钟

/*端口设置为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通道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上面主要是设置了GPIOA 和ADC1的时钟,并且把PA3设置为模拟输入。

二、设置通用控制寄存器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DMA失能*/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设置ADC的频率为APB2/4 即84/4=21M*/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采样间隔时间*/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三、ADC的初始化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禁止触发检测 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只使用1通道 规则通为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初始化*/

ADC_Cmd(ADC1,ENABLE);/*开启ADC*/

到这里ADC的设置基本完成现在就可以读取ADC的值。

四、读取ADC的值

uint16_t bsp_GetAdc(void)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1,ADC_SampleTIme_480Cycles);/*设置规则通道3 一个序列 采样时间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启动软件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读取转换结果*/

}

这样我们就可以读取ADC的值了,其中我们每次读取的时候都要重新启动ADC的转换,转换完成就可以读取。

下面是完整的程序

/****************************************************************************************

*函 数 名:bsp_InitAdc

*函数功能:ADC1的初始化

*形 参:无

*返 回 值:无

*****************************************************************************************/

void bsp_InitAdc(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ENABLE);//使能GPIOA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使能ADC时钟

/*初始化ADC1通道3 的IO口*/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N;/*模拟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通道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不带上下拉*/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通用控制寄存器的配置*/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Disabled;/*DMA失能*/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独立模式*/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4;/*APB2的4分频 即84/4=21M*/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5Cycles;/*两个采样阶段的延时5个时钟*/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初始化*/

/*初始化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12位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非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关闭连续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禁止触发检测 使用软件触发*/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1;/*只使用1通道 规则通为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初始化*/

ADC_Cmd(ADC1,ENABLE);/*开启ADC*/

}

/****************************************************************************************

*函 数 名:bsp_GetAdc

*函数功能:读取通道3的值

*形 参:无

*返 回 值:ADC的数字值

*****************************************************************************************/

uint16_t bsp_GetAdc(void)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3,1,ADC_SampleTime_480Cycles);/*设置规则通道3 一个序列 采样时间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启动软件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等待转换结束*/

return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读取转换结果*/

}

/****************************************************************************************

*函 数 名:bsp_GetAdcValue

*函数功能:读取通道3的值

*形 参:num转换次数

*返 回 值:ADC的数字值

*****************************************************************************************/

uint16_t bsp_GetAdcValue(uint8_t num)

{

uint16_t temp = 0;

uint16_t t;

for(t = 0;t 《 num;t++)

{

temp +=bsp_GetAdc();/*求平均值*/

}

return temp/num;

}

/*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

int main(void)

{

/*

ST固件库中的启动文件已经执行了 SystemInit() 函数,该函数在 system_stm32f4xx.c 文件,主要功能是

配置CPU系统的时钟,内部Flash访问时序,配置FSMC用于外部SRAM

*/

bsp_Init();//在这里对ADC1进行了初始化及其它相关的初始化

/* 进入主程序循环体 */

while (1)

{

printf(“%d ”, bsp_GetAdcValue(10));

bsp_DelayMS(1000);

}

}

通过串口我们可以看到数据的变化。

网友A:
直接配置

网友B:
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C:
砸盘子呢?

网友D:
这个例子不错。

网友E(2025-09-26):
实现 STM32F407 的 ADC 转换步骤:1. 配置 GPIO 为模拟输入模式;2. 使能 ADC 时钟,设置分频系数;3. 初始化 ADC,配置扫描 / 连续模式、数据对齐方式;4. 校准 ADC;5. 启动转换,通过查询或中断获取数据。可借助 HAL 库函数简化配置,如 HAL_ADC_Init ()、HAL_ADC_Start () 等,转换结果存于 ADC 数据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