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仿真不能进入主函数

楼主(2019-10-29):
我仿真一个F4程序,不能进入主函数,停留在汇编界面。
单步按钮是灰的。
请问高手,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A:
自己写的启动代码部分吗?

网友A:
主函数部分第一条执行语句设置断点,全速运行看一下能不能到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写的启动代码部分吗?

不是的。

网友B:
多半是BOOT设置有问题,检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是BOOT设置有问题,检查看看

就是boot设置问题。谢谢!

网友C:
需要这个汇编的文件

网友D:
文件不完整?

网友E:
不懂汇编啊

网友F:
是不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G:
一直卡在一个地方吗?

网友H:
恭喜楼主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