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为何会削底?

楼主(2019-10-29):
加了680欧负载就会削底。
基极点位下降,射极电流跟着下降,射极也会跟着下降的啊。
输入电压从高到低,射极电流一直有跟着变化,怎么会削底的?

网友A:
因为输入信号过大,当然就会被电源限幅。
它的偏置偏向负极,于是负向先出现。

网友B:
因信号过大,导致VBE反向,IE的电流变为0,此时的负载电压是电容电压经过二个电阻(RL,RE)分压而成,细看底谷,实际上底部是慢慢上升的,因为电容电压慢慢降低。(电容越大,平台越平)。一句话,E极电位不能准确跟随B极(包和,或堆止),此时负载的电压即是E极电位-电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信号过大,导致VBE反向,IE的电流变为0,此时的负载电压是电容电压经过二个电阻(RL,RE)分压而成,细看底 ...

为何将输出电容短路就没有削底了? 也就是负载680欧与射极电阻680并联。
用电容隔开就有削底

工作点已改变,如果B极的静态电位不变,此时射极电阻是RE与RL的并联。电流增大,已偏移目标工作点,影响峰值的幅度。即增大了谷值的范围,降低了峰值的范围,不平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何将输出电容短路就没有削底了? 也就是负载680欧与射极电阻680并联。
用电容隔开就有削底 ...

功率消耗增加了,输出能力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何将输出电容短路就没有削底了? 也就是负载680欧与射极电阻680并联。
用电容隔开就有削底 ...

如果信号过大,输出没有负电压了,最多只能是地电平。没有隔直电容,也就没有负电压了。最低被限制地电平。

网友C:
楼主如果引用的电路论述不欠缺的话,那么这样会的论述不全面。
讨论输出波形,要以输入强度为依据,首楼电路,就是接50欧负载,都不失真,因为输入强度没有超过。

网友C:
当输入信号进入基极的电流大于静态基极电流时,正半周叠加Ibo,没有失真;负半周,当信号电流-Ibo=0时,Ie没得减少就削底。

这个懂了,谢谢!
此时,发射极电流等于0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当输入信号进入基极的电流大于静态基极电流时,正半周叠加Ibo,没有失真;负半周,当信号电流-Ibo=0时,Ie ...

输出电容短路,Ibo增加,就不削底。

网友:
本质上还是如 @zyj9490所述, 削底是因为BE结反偏了(见仿真图中示波器的红线和蓝线),那射极就肯定跟随不了基极了(基极和射极相当于断路了)

网友D:
这么熟悉的图, 铃木雅臣?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为何将输出电容短路就没有削底了? 也就是负载680欧与射极电阻680并联。
用电容隔开就有削底 ...

把两个隔直电容变成0.47uF,效果会好很多。原因是电容的阻抗(1/(jw*c))与输入输出阻抗形成等效,要考虑进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把两个隔直电容变成0.47uF,效果会好很多。原因是电容的阻抗(1/(jw*c))与输入输出阻抗形成等效,要考 ...

C减小,相当于轻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果引用的电路论述不欠缺的话,那么这样会的论述不全面。
讨论输出波形,要以输入强度为依据,首楼电 ...

请教这个图为何在输入正半周时,三极管就开始截止了?

看看铃木的书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这个图为何在输入正半周时,三极管就开始截止了?

贴出的图显示,被切的还是负半周。这些问题你自己完全可以解决,在基极插入电流表,量静态直流,再接入信号,量交流电流,比较就知道。或者象网友建议去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