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s51fb9ae串口波特率

楼主(2019-10-29):
新塘ms51fb9ae用16M串口波特率:9600通信为啥这么差劲?接受单个字符数据很多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用24MHZRc 数据就特别精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是你没配置对吧

网友A:
你的16M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RC?如果说内部RC,24M都准,你这16M就值得怀疑,如果是内置RC的16M,那么说明参数没有配置对。

网友A:
/************************************************************************************************************/
/*  File Function: MS51 UART0 initial demo code                                                             */
/************************************************************************************************************/
#include "MS51_16K.H"

/******************************************************************************
* Use VCOM function check with COM port.
******************************************************************************/

/*******************************************************************************
* FUNCTION_PURPOSE: Main function
******************************************************************************/
void main (void)
{
/* Modify HIRC to 24MHz for UART baud rate function only */
    MODIFY_HIRC_24();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3,115200);
    ENABLE_UART0_PRINTF; /* check uart.c */
    while(1)
    {
        UART_Send_Data(UART0,0x55);      /* check uart.c*/
        Timer0_Delay(16000000,200,1000);            /* check delay.c*/
    }

}

网友A:
官方这个115200都准,更别说9600了。

网友B:
说的不太明白,16M是内部RC吗

网友B:
不该啊,你24M都可以准

楼主:
真的是这样,24M就是准确的,16M就不行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C:
用过M451系列的串口,内部晶振,2M波特率都没问题,所以这个应该是设置的参数有没弄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