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m32 + wifi的方案中把网页和http服务放到stm32侧 能做到吗

楼主(2019-10-29):
我想stm32f407 + wifi模块,然后把网页和http服务放到stm32侧  能做到吗?
如果能,该用什么wifi模块呢?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做的

楼主:
大神求教,该用哪个型号的模块比较合适呢

网友B:
直接用ESP8266就行,用SDK开发,STM32都省了。

网友C:
现在正在开发这个小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ESP8266就行,用SDK开发,STM32都省了。

主要是外设需要的比较多,光一个8266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