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使用HC32L130的TIM4/5发出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波形

楼主(2019-10-29):
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吗?使用HC32L130的TIM4/5发出逆变器的单极性调制波形。我现在遇到的主要问题在于无法在半个周期内将PWM输出强制置为低电平。

网友A:
当需要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把PCONR里面的OUTen关掉试试,如果外部有下拉,或者外部的预驱或IGBT里面有下拉电路,这个关掉应该可以立即为低电平了,否则 好像没什么好办法能够立即为低,或者使用GPIO功能输出低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需要输出低电平的时候,你可以试着把PCONR里面的OUTen关掉试试,如果外部有下拉,或者外部的预驱或IGBT里 ...

按您的这种方式来做的话,会出现上下死区消失的情况,在逆变器场合会把机器搞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您的这种方式来做的话,会出现上下死区消失的情况,在逆变器场合会把机器搞坏。 ...

你不是要强制输出低电平吗?

网友B:
没整过这个东西

网友C:
不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D:
不了解这方面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