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IO做串口

楼主(2019-10-29):
我用普通IO口和定时器做串口发现占资源太多了,一直去读数据的时候会耽误太多时间。请问大家有没有做过?

网友A:
IO做串口 CODE 和RAM增加。还不如买个有串口的MCU呢,这是为什么非要用IO作串口

写到一半,客户又拿来一个传感器是串口接收的,之前单片机有一个串口已经用了。

网友A:
2015年用STC15F104E做的一个485小节点,后来出了带串口的就不用了。

网友B:
不知道是多少波特率, 如果波特率比较高,肯定非常耗时间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是多少波特率, 如果波特率比较高,肯定非常耗时间哦

试过软串口115200,还能有时间处理数据包的。

网友C:
USB都可以用软的呀,定时器+中断,常见速率都可以的

这个厉害

网友D:
用外部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过软串口115200,还能有时间处理数据包的。

给你另外一个思路, 用定时器捕捉信号转换边沿

网友E:
入门知识,定时器+中断不就OK了?或者外加几个74H485芯片

网友F:
用过,接收数据量大的时候处理不好后面会乱码。
建议通讯的时候先发两个前导符,比如0x55aa之类的,校准定时器。

网友G:
用过很多,很稳定的,就是波特率不能太高。

网友H:
我视频讲过,串口不是简单通信接口...模拟非常费劲. 不如外挂个多串口的单片机, cpld之类划算

如果用定时器去做简单串口9600的收发没问题,一旦程序还有spi,iic,显示,还有电机控制开始跑,就抓不到了。

网友I:
模拟一个高波特率,稳定的串口,能花掉80%CPU时间

网友J:
简单应用,还是可以的,波特率搞低一点~IO+定时器,可以模拟

网友K:
可以用一个串口扩展芯片,你用模拟spi或者i2c来扩展多个串口。WK2124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这个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