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薰灯--合泰方案BS45F3833驱动3MHZ雾化片电路

楼主(2019-10-29):
各位大神好,一起探讨下合泰方案BS45F3833驱动3MHZ雾化片电路工作原理,电路图如附件
其中,在电阻R6左端输入一个3MHZ频率的方波,占空比为43%,Y1为3MHZ的雾化片、L1为三脚电感。
按照图中的电路,那么Q2漏极的电压值是怎么样的波形?C11上端的电压值或者波形应该又是怎么样的呢?
另外,整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呢?

楼主:
这么好的帖子,自己顶一下,希望大家一起来交流下

网友A:
R9左边是采样电路,测电流的,输入频率与雾化片频率相同时,产生谐振,电流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R9左边是采样电路,测电流的,输入频率与雾化片频率相同时,产生谐振,电流最大 ...

这个电路的谐振怎么计算呢?

网友B:
自己不用示波器抓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用示波器抓一下?

没有板子可以测试,看到这个电路不是很懂,求怎么计算谐振

tyw
一般用调磁芯,换电容方法调谐振.用示波器看幅度最大的那个位置.